做图像处理 请问用ARM还是DSP?

楼主:
具体如下,需要红外图像及普通视频图像的实时无线传输,其中红外图像处理时,如果遇到生物的话,需要进行确认和细化描绘。外围的话,需要控制GPS模块、WIFI模块。大概就是这些,希望大神们推荐一下ARM或者DSP的型号,还有搭建的方式QAQ
~~

网友:
DSP偏向于一些算法,例如滤波什么的 图像处理的话有达芬奇的

网友:
用DSP把,40位宽的浮点运算单元的计算速度还是很快的,ARM还是主打控制多一点。

网友:
没太大 用DSP把,40位宽的浮点运算单元的计算速度还是很快的,ARM还是主打控制多一点。

网友:
dsp可以,但是开发难度较大,用速度快的arm看看速度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