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众筹】项目进度 2016-12-27

楼主:
 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也比较乱,加上一些意外事情的发生,所以进度受到一些影响。考虑到大家的情况可能也差不多,因此想把计划调整一下,速度放慢一些,在放假前完成初步设计,放假后去加工,这样过年后的2-3周大家就可以开始玩microbit了。

上周,与同事讨论后,确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预备增加蜂鸣器、振动马达。nRF51822模块也基本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做一两个测试。主要的元件库也都做好了。

目前扩展接口部分还没有确定下来,希望大家多提一些建议。 【microbit众筹】连接器意见征集

还有大家觉得官方设计中那个音频输出的3.5mm接口有必要保留吗?

网友:
支持,慢工出细活。
觉得不影响美观的条件下,音频输出的3.5mm接口还是保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慢工出细活。
觉得不影响美观的条件下,音频输出的3.5mm接口还是保留一下。

就是感觉有些偏大,这样板子的厚度就增加了不少,和原来的风格不太一致

网友A:
这个用的场景多吗?不多的话要不就去掉?
外行,不懂,老大是行家,您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场景多吗?不多的话要不就去掉?
外行,不懂,老大是行家,您看着办吧

这个不是行家的问题,不同人想法不一样,综合大家的想法最后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

网友B:
个人觉得使用几率不大,可以取消,然后换成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使用几率不大,可以取消,然后换成别的

主要就是可以外接有源音箱。

网友:
慢慢等着

网友D:
我觉得音频输出要保留。小朋友学习,声、光、影,再加上动才会引起浓厚的兴趣,所以还建议再增加一对PWM输出,驱动电机,让作品动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音频输出要保留。小朋友学习,声、光、影,再加上动才会引起浓厚的兴趣,所以还建议再增加一对PWM输 ...

PWM是支持的,大部分GPIO都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M是支持的,大部分GPIO都支持

我的意思是把H桥放在板上。引脚采用可以复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可以外接有源音箱。

用到这个的几率太小了,换成其他的,自己需要的,可以自己DIY转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把H桥放在板上。引脚采用可以复用的方法。

有没有大致的推荐电路?感觉会增加复杂度,会不会增加太多成本和体积?

或者另外设计扩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致的推荐电路?感觉会增加复杂度,会不会增加太多成本和体积?

或者另外设计扩展板?

另外设计扩展板也是一个方向,我在其他帖子里也曾建议留下扩展接口。但是你要先定义一下这块板的基本功能,也就是不需要扩展板就能实现的功能。我觉得我上面所说的声、光、影、动要有些例子便于给小朋友启发思路。

简单的H桥电路,NMOS和PMOS各两个,采用国产器件,2元以内吧。或者再简单些,一个NPN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加上抑制电机反电动势电路(二极管,阻容)也可以。

网友E:
记得galileo有个3.5mm调试口,当时为找调试线忙活了好一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设计扩展板也是一个方向,我在其他帖子里也曾建议留下扩展接口。但是你要先定义一下这块板的基本功能 ...

H桥还是放到扩展板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需要。

声光影的建议和我们的想法一样,目前已经在这样修改了,增加蜂鸣器,可以直接播放音乐,还会增加一个振动马达,做力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galileo有个3.5mm调试口,当时为找调试线忙活了好一阵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人玩Galileo了,我的2带已经沉到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