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识别usb无线接收器中8脚无标识元件。

楼主:
     8脚芯片是激光笔433无线接收器中的。晶振6.7458Mhz,该芯片配合SYN450R。芯片6脚经小电感后接usb 5v;3脚GND;7、8脚分别直连USB的D+、D-;1脚接SYN450R第10脚输出端;2脚控制一个LED;4脚串小电容后接GND;5脚空。     window10电脑识别为usb输入设备,手机OTG识别为Hai-Zhi RF Mouse and Keyboard.  普通充电宝、手机充电器供电,LED不会亮,必须在usb数据口(电脑或手机等)LED才会2Hz频率闪烁。用ChipGenius查到 USB\VID_04B4&PID_1702&MI_01\7&38e863c7&0&0001
     将芯片及3、4脚必需连接的0.1uf电容一起焊下来,组成“简化系统“,电脑也能正常识别为usb输入设备。我想知道这个8脚芯片的型号标识,请各位有知道的告知下。

网友:
不懂
感觉是定制型号

网友A:
我也是在淘宝上买了个无线遥控器,接收模块是ATMLH548存储、SYN470接收、和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16脚芯片,好像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淘宝上买了个无线遥控器,接收模块是ATMLH548存储、SYN470接收、和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16脚芯片, ...

谢谢回复!我在搜索的过程中发现16脚的USB控制芯片不少,8脚的倒是不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
感觉是定制型号

谢谢回复!

网友:
我发了好几张图片的,为何要用阅读模式才能看见其他的图?担心其他人看帖子时,能否都看见所有的图。

网友C:
找到是什么型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是什么型号了吗。。。。。。。。。

芯片标识上面是QX7323,但这只是一个代号,百度之类搜索不到,需要用谷歌,可搜索到厦门一家供货商有提供,很贵,非大批量不发货。
后来某宝上请专业破解人士帮忙,对方只告知FM单片机(台湾feeling),详细型号及破解程序,要求付费5k。先暂告一段落,将来有合适时机再来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