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stc51用18b20温度的变化来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6-12-27):
基于stc51用18b20温度的变化来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
1、 根具温度的改变,控制电机的转速,最低温度一下电机停止
2、 温度越高,转速越高
3、 可设置最低温度
4、 数码管显示温度
我来回答
直流电机

楼主:
主要是vil4的程序,硬件也经完成

网友A:
采集18B20,得到不同温度 然后对应驱动直流电机的不同占空比,比如15度15%的占空比,20度对应50%,30对应80%,自己编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