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关于ADC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
ADC采样,同一个通道,同一个基准,就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采集的数值不一样
下图为实验数据

第一次采集的会比后面几次采集的数据略大一点

主函数代码:
while(1)
        {
                ad=0;
                for(i=0;i<50;i++)
                {
                        ad+=Get_adc();
                }
                ad=ad/50;
                printf("----第1次=%d",ad);

                ad=0;
                for(i=0;i<50;i++)
                {
                        ad+=Get_adc();
                }
                ad=ad/50;
                printf("----第2次=%d",ad);

                ad=0;
                for(i=0;i<50;i++)
                {
                        ad+=Get_adc();
                }
                ad=ad/50;
                printf("----第3次=%d\r\n",ad);

                Delay_ms(3000);
        }

初始化代码:
void ADC_Configari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ttstructure;

        ADC_Int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Int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DISABLE;
        ADC_Int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采集模式单次
        ADC_Int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t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t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转换通道数目

        ADC_Init(ADC1,&ADC_Inttstructure);//初始化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规则组
        ADC_Cmd(ADC1,ENABLE);//使能

        //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复位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是否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开始转换
}

u16 Get_adc(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开始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求大神

网友:
想问下,执行Delay_ms(3000);时,有看门狗复位吗?

网友:
每句ad=0;前面加一个 Delay_ms(3000);再看看,基本上就一样了

网友:
你把50个数都列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