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聊聊装修和甲醛的事儿

楼主:
今年刚装修了一套房子,自然的,专门查资料了解了一些关于甲醛和装修污染的知识,看到有网友发相关帖以及回帖的内容存在不少误区,所以写这个帖子跟大家分享。
先说一件最重要的事,同时也是公众存在最大误解的事——甲醛气味很大吗?
真相是:甲醛没有气味、甲醛没有气味、甲醛没有气味!
重要的事说三遍。
一定浓度以上的甲醛对人体粘膜具有刺激性,眼部、鼻咽部自然是首当其中。等感到刺激时,甲醛浓度早已超标很多倍了。不过装修材料和家具散发的刺激性物质可不仅仅是甲醛,还有其它很多刺激性污染物,对人体的伤害有大有小,但那些物质多半有味道,甚至是很大的味道,容易引起警觉。所以,仅凭气味来判断甲醛污染是不靠谱的,甚至会带来重大隐患。
装修和一些工业制成品以及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部分危害较大的有机气态污染物统称为TVOC(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即总挥发性有机物。除甲醛外,装修中还会遇到诸如苯、甲苯、乙酸丁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正十一烷等污染物。考虑到甲醛的危害,一般会把甲醛拿出来单列,所以这里有个狭义TVOC的概念,其主要成分就是前述的那些笨之类的有机物。广义的TVOC是指除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金属碳化物,碳酸盐之外,任何可参与大气中光化学反应的含碳化合物。

为什么装修材料要用到甲醛和产生TVOC的材料?
答案是真没法不用,不用的话成本实在太高,高到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家居环境中的甲醛来源主要是用于木材粘接剂的脲醛树脂,各种油漆、涂料中也含有甲醛。此外,甲醛是效果不错的防腐剂,福尔马林就是浓度为37%的甲醛水溶液。为了木材的防腐,喷涂或浸泡福尔马林最简单、有效,而不少种类的木材不防腐的话,根本用不了多久,甚至还没等卖出去就腐朽了。
TVOC的来源则很广泛,甚至很多都是天然的,很多新电器、新塑胶产品也会产生TVOC,就连烹饪过程都可能会带来某些TVOC的产生和释放。装修中TVOC的主要来源是油漆、涂料、粘接剂等,味道大是装修TVOC最显著的特点。

选择低甲醛释放量的装修材料
既然甲醛无法避免,那么选择低甲醛释放量的装修材料就非常重要。常见的木质装修材料有:木工板、刨花板、颗粒板、纤维板、实木复合板、实木拼接板、软质实木、硬质实木等。这里面,能够不含甲醛的只有少数高品质硬质实木,那价格,就算是豪,也不大可能只用它来装修。那么,我们应该尽量选择什么材料呢?
首先,尽量避免使用木工板。木工板由木条拼接加面板制成,号称“最接近实木”。确实,从强度、抗潮性等参数上看不错,甚至超过软质实木。但是,木工板含有大量粘接剂和防腐剂,除少数价格昂贵的采用环保材料的产品外,几乎都是甲醛释放大户。当年不懂,没有甲醛危害的概念,在1990s末第一次家里新房装修时大量使用木工板。结果十几年过去,木工板仍然在释放甲醛,存放在木工板制成的家具内含有橡皮筋的衣服、物件等,均会发生橡筋溶胀进而脆化失去弹性的现象。用甲醛测试剂测试,仍然超标。
刨花板(这里指基于木材加工产生的下脚料用传统工艺制成的板子)性能差,且含有大量粘接剂,现在装修基本上不会用,但购买成品家具时要当心,特别是便宜货。
颗粒板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刨花板,密度比传统刨花板高,强度、耐水性要高出不少,基于木质的颗粒板常被称作“实木颗粒板”,含胶量不小。现在还有一种采用农作物秸秆经高温处理再加添加剂高压压合制成的颗粒板,环保方面比基于木材的颗粒板要好。秸秆颗粒板也叫“禾香板”。
纤维板就是“密度板”,因用胶量较大,不适合做为家具的主材,但因其可以做成薄板,所以在某些构件诸如家具背板、抽屉底板等处还是离不开。
实木复合板采用多层薄木板压合制成,用胶量大,不建议作为主料用。
实木拼接板用小块木材精加工后再拼合制成,用胶量较低,但容易变形,做地板不错(有些商家吹的实木地板其实就是拼接板),做家具得小心,而优质不易变形的很贵。
软质实木是指硬度不够高的木材材种,很多常见木料都属于软质实木,一般都需要用福尔马林处理。这里要特别说道的是,实木一定得是整块的大料木材,所谓的实木颗粒、实木复合、实木拼接等都不是真正的实木材料。实木材料是最贵的,性能却未必一定好,甲醛释放量也未必就一定低,千万别简单听信商家的吹嘘。
硬质实木比软质实木当然要好,价格自然更高,尤其是那些无需做防腐处理的木材,非大豪不用考虑了。
除真正的实木材料外,其余前述所有材料都属于“人造板材”。

由上可见,木质装修材料几乎都要做防腐,实木以外则得用胶,这就几乎必然有甲醛的释放。怎么办?
学大禹吧,有堵有疏。
有一种臭名昭著的东西大家一定都知道——三聚氰胺,当年三鹿事件的主角。三聚氰胺改性胶合剂释放的甲醛比脲醛和酚醛胶合剂要少得多,三聚氰胺还可以制成免漆的面板、装饰板,这就可以避免油漆中的甲醛释放并可以大幅降低TVOC。所以,做家具的第一性价比选择是采用三聚氰胺胶合剂的秸秆颗粒板(禾香板),经过高温处理的秸秆材料不需要福尔马林防腐剂,甚至还有采用异氰酸酯胶的无醛禾香板,这自然是更好。同时,家具尽量做成板式结构,边沿热压封边,这样一方面材料中的甲醛含量低,同时面板和塑胶封边可以将甲醛堵在板材中,降低甲醛的释放速度。不过,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材料中的甲醛含量高,降低释放速度反而会造成长期危害,这就成了大禹他爸鲧治水的招数了。所以“堵”的前提是选择低甲醛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也被称作“环保板”。用三聚氰胺材料最大的问题是废家具、废料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话,一旦进入食物链,三鹿的阴魂就可能又回来了。不过,使用含三聚氰胺的家具不会导致三聚氰胺的摄入,毕竟没人会吃家具。
每种材料都有其适用限制,很难用一种材料满足所有需求。所以,要想降低装修甲醛危害,不同地方要合理使用不同材料。大件家具,环保禾香板(包括无醛的和三聚氰胺的)为佳,最低限度是环保“实木”颗粒板(三聚氰胺的,露水河和大亚品牌的板子)。小件家具,可以考虑三聚氰胺复合板。内室门优选实木,如果用人造板务必找合适的商家并要求看样料,自己好好分析一下甲醛含量的可能性,厨卫门则全用金属哪怕是塑胶材料的。门能少用木质就尽量少用,因为实在不好控制。
成品家具方面,除了跟定制家具的原则类似外,还有一个选择——裸木家具。裸木就是那种没上油漆,木质直接暴露在外的实木家具,低端的不大好看,满是树疤之类,而且怕水,弄脏了还没法擦干净,但作为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前面说了,很多木材都要用福尔马林防腐剂,所以裸木家具仍然会释放甲醛,这就需要采取另一个办法——疏。

降低室内甲醛浓度
既然甲醛和TVOC无法避免,除了堵之外,必须用疏的办法。但怎么降低室内甲醛和TVOC的浓度,存在很多误区。
首先,遮盖是完全无用的。网上有不少传说,诸如用花椒之类的调料,橘子皮、柚子皮之类的水果,甚至还有用醋、用茶之类的,用用哪怕中学物理和化学知识就该知道,这些办法纯属瞎胡闹,没有丝毫用处。甲醛无味,TVOC被其它浓味遮盖依然存在,甲醛和TVOC也不会和花椒、橘子皮之类的发生化学反应,就算有,微乎其微。
其次,植物对降低室内甲醛和TVOC的浓度没有可观察到的作用。要说植物有没有作用,较真的话,真有,因为植物也会呼吸,可那点呼吸量能吸附多少甲醛和TVOC?连聊胜于无都称不上,屋里放只活老鼠都会比盆植物有效得多,但作用仍然小到可以忽略。不服?计算一下呼吸量,查查资料,小学三年级的算术就够用了。而且别忘了,装修释放甲醛是持续的。
真正有效且立竿见影的降低室内甲醛和TVOC浓度的办法只有一个:通风。这是最有效的疏。
鉴于装修材料中的前期甲醛释放,特别是油漆、涂料中的甲醛释放较快,一般至少需要通风三个月,最好过一夏,家具的门和抽屉都要打开。不过,新装修即便非常注意材料选择和后期通风,短时内仍可能会有甲醛释放。据我今年装修后的测试,在过夏通风三个月后,室内封闭24小时,甲醛微量未超标。但搬入并到供暖季后,因严重雾霾持续多日封闭下,室内可检出甲醛,局部临界,封闭的家具内空间超标甚至可达一倍。可见,只要条件准许,一定要通风。
除了通风,还有其它办法么?有,不过效果有限且需要注意方法。
常见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活性炭吸附包,但该法只适用于封闭的家具内小空间,且布放数量要足够。对室内大空间而言,活性炭吸附的作用太有限,可以忽略,谁会在家里堆满活性炭呢?特别注意,活性炭吸附包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吸附会饱和,条件适宜比如温度升高等反而会导致吸附的甲醛溢出,所以要定期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晾晒再生。
空气净化器对吸附甲醛可能有一定作用,这得看滤芯结构和空气循环量,就算有用也仍然有个饱和问题。至于除甲醛触媒、负离子之类,目前没有有效资料表明效果明显,所以对此我持高度怀疑态度,除非见到严谨的原理和详实的数据。在此之前,千万不要寄希望于那些歪门邪道,否则受害的可是自己。

所以——通风吧,这是对付甲醛和TVOC最简单也最有效,甚至是目前唯一效果显著的办法。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是找到一种廉价、有效的催化剂,可以快速的在室温下将甲醛氧化。甲醛氧化生成甲酸,终极氧化将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但是,这恐怕在短期内不会有成果。

最后聊聊甲醛的检测。
对于电子工程师而言,检测甲醛首先想到的是传感器,但目前的方法成本很高,且特异性不足。在新的廉价特异传感器面世之前,不建议使用电子检测法,因为太容易受众多因素的干扰了,比如其它有机挥发物的影响等,还有个定标问题。
最简单可靠的甲醛检测办法是使用化学法,有成品测试盒卖,只要试剂在有效期内,使用方法正确,其检测结果的可信性比电子法高。更准确的化学甲醛测试法还有多种,感兴趣的话上网搜。

有相关问题,欢迎跟帖讨论,并欢迎转帖、散布。

网友A:
老师听说过光触媒吗,最近有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说家里有用这个,说是可以快速分解甲醛,没有副作用

网友:
感谢chunyang大大 明年装修刚好用得到

小店

网友B:
通风 通风  了解了。买个测试盒试试去

网友C:
说的很详细,明年装修。在想家具用成品家具会不会好一点,尽量少用木工打家具。现在用的柜子都是在家具城买的样品家具,家里有小孩的要特别注意了。

网友:
句句中肯
现在装修完了都要空一段时间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听说过光触媒吗,最近有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说家里有用这个,说是可以快速分解甲醛,没有副作用

不是在主帖里都说了嘛,我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说干脆点就是不相信。因为无论理论还是实际数据都没见到,只有厂家的吹嘘,显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详细,明年装修。在想家具用成品家具会不会好一点,尽量少用木工打家具。现在用的柜子都是在家具城买 ...

木匠尽量别请,因为他们没有专门的封边设备,封边靠手工可不行,需要专用材料和设备。另外,手工很难制造板式家具,环保颗粒板也不适合手工简单工具精加工,所以木匠打家具主要用木工板,这可是高甲醛的。家里有小孩,木工板万万用不得。
买成品家具要小心商家欺诈,如果当地有宜家最好,国际大品牌不敢玩的过分,可信度远高于一般的家私城。买小件家具其实可以考虑京东、淘宝,同品质价格也更低。如果需要根据自己家的房屋结构选合适的家具,最好是去大装修材料市场找家具厂定制板式家具,指定材料和结构。定制家具更合用,但价格可能比宜家要稍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句句中肯
现在装修完了都要空一段时间再住

不仅如此,搬入后也要注意通风,甲醛释放不是短时间能放干净的,每年至少要测一两次(最好是采暖季和制冷季),根据测试结果决定通风的频繁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风 通风  了解了。买个测试盒试试去

京东双十一时很便宜,平时比较贵,尤其是超市。我在超市买的三十多一盒,网上十几块,双十一时两块钱。

网友:
好耐心的楼主,现在都快没人这样写帖子了,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京东双十一时很便宜,平时比较贵,尤其是超市。我在超市买的三十多一盒,网上十几块,双十一时两块钱。

好哒  我看看春节促销不

网友:
原来如此,一直以为新房子里有气味是甲醛的缘故,现在看来这个是认识上的误区。chunyang老师,手里几套FZ了吧。哈哈

网友F:
1台甲醛测试仪就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台甲醛测试仪就解决了,,,,,,,,,,,,,,,,,,

准确且特异性强的甲醛测试仪可不便宜,不适合家用,那是专业部门才会配备的仪器。至于几十块、几百块的甲醛测试仪,准确性很有限,特别是特异性严重不足,其测试可信度远不及基于化学法的测试盒。
再好的测试手段只能获知有没有甲醛污染的问题,但不能解决甲醛污染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准确且特异性强的甲醛测试仪可不便宜,不适合家用,那是专业部门才会配备的仪器。至于几十块、几百块的甲 ...

木材和涂料,纺织品,肯定有甲醛存在,,,,,,,,一般新的双肩包打开后肯定有甲醛味道,,,放在太阳底下晒才可以完全祛除,,,

网友F:
利用热能也可以祛除甲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木材和涂料,纺织品,肯定有甲醛存在,,,,,,,,一般新的双肩包打开后肯定有甲醛味道,,,放在太阳 ...

那可不是甲醛的味道,难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利用热能也可以祛除甲醛,,,,,,,,,,,,,,

一般的热能可除不了甲醛,只是甲醛释放的速度跟温度呈正相关而已。要想分解甲醛,那温度,早把释放甲醛的物品摧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木材和涂料,纺织品,肯定有甲醛存在,,,,,,,,一般新的双肩包打开后肯定有甲醛味道,,,放在太阳 ...

有些高档硬木无需做防腐处理,也不存在用含甲醛的胶的问题,涂料和纺织品也未必一定含甲醛。事实上,多数纺织品是不含甲醛的。有味道不代表有甲醛,甲醛是无味的,只有一定浓度之上才有刺激性,而“刺激性”不是一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