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ccs 指定FLASH变量的绝对地址?

楼主:
在ccs中, 准备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内容为"1234567890",放在FLASH的某个地址上,如0x1b00。准备是程序编译完后,生成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之后,在0x1b00位置上,就有这串数据写在里头。
要如何操作?

网友:
CCS中可以给变量分配固定地址,C语言对应语法为:

#pragma DATA_SECTION ( symbol , " section name " );

对应的使用例子为:

#pragma DATA_SECTION(bufferB, "my_sect")
char bufferA[512];
char bufferB[512];

而其中的 my_sect是在对应工程的cmd文件中进行指定的,你可以在cmd文件的

MEMORY
{
RAM1:     o = 200h, l = 10h

......
}

中专门指定出一块RAM用来存放你的变量,此段RAM的起始地址直接定成你想要给变量分配的固定地址,再给它自己起个名字RAM1,自己可以定。其中o后为起始地址,l为长度。

而后在

SECTIONS
{
........
my_sect > RAM1
}

中指定my_sect存在RAM1中即可。

这样symbol就可以放在固定的地址了。

这些内容在文档“MSP430 Optimizing C or C++ Compiler v 4.0 User's Guide”中均有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