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GA309用于压力传感器问题

楼主:
现有的传感器出现温飘问题,想用PGA309来处理,但是传感器和PGA309不再同一个位置,且由于传感器是直接购买的,无法在里面加入温度传感器,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使用PGA309吗?如果可以请说一下具体的思路,如果不能,希望老师们能推荐一下别的芯片,不用测试传感器的温度,即可解决温飘问题

网友A:
有带自动温度效正的传感器,楼主好好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带自动温度效正的传感器,楼主好好找找

谢谢版主

网友:
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如果是电桥式的,可把电桥整体作为温度传感器,进行温补,配合的调理芯片可以选择NSA2860,纳芯微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