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新手第一次PCB设计就能成功的小窍门

楼主:
要想PCB设计第一次就能成功,有许多小窍门,这需要总结。
板儿妹温馨提示:这不是一个检查清单,但是可以帮你定位错误。

1.  建立你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封装库,并仔细与数据手册细核对封装。

2.  运行CAD程序的DRCs在原理图和PCB环境下,并清除所有的错误。

3.  输出BOM并仔细检查再订购元器件之前。

4. 订购所有元器件在生产PCB前。把PCB按1:1打印出来并核对封装。

5. 检查有机械属性的期间,如连接器,开关和定位孔。

6. 输出ascii格式的网表并检查。检查只有一个PIN的网络,名字类似的网络,

7. 打印出原理如和PCB,核对所有的元件和网络是否相否。

8. 在程序中检查PCB,所有的配线,丝印,绿油,禁止布线等。

9. 用Gerber viewer程序来检查Gerber输出是否正确,检查各个层。

10. Zip所有的设计文件和Gerber文件,定义好版本并存档到安全的地方。

网友:
挺详细的了,照这种检查方式,想出现错误都难。

网友:
楼主,我照这么做,能成功进行PCB设计?

网友A:
我只想用中文版的软件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用中文版的软件英文的看不懂。

AD软件可以转换中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软件可以转换中文

谢谢,有空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空找一下

preferences--System--General--localiza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eferences--System--General--localization

这是什么?是网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是网址吗

AD软件设置中文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