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软件allegro16.6演示区域规则的设置

楼主:
前一期对物理规则和间距规则进行了设置,本期板儿妹继续给大家介绍区域约束规则设置。

用PCB设计工具进行画板,对于不同的走线,线宽与线距要求是不同的,比如电源走线、时钟走线、差分走线等,但是这些走线的特殊线宽、线距要求在某些区域中又不适于使用,这就需要进行区域规则的设置。

首先,同样需要打开allegro16.6菜单栏选择setup->constraints->constraint manager,打开打开constraint manager管理器。

然后,选择physical—>region->all layers,并在右侧栏中选中objects下的工程文件右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create—>region:

弹出create region的对话框,左边点击 Region,在右边右键并选择Create-Region...,如下图所示。

创建区域规则

在框中添加一个region的名字(这个名字随便加,最好有意义,让人知道是什么),然后点击OK:

输入其约束值。然后执行 Shape> Polygon/Rectangular/Circular 设定范围,一般 BGA 比较常用。

类选择为 Constraint Region,子类为 All;Assign to Region 分配的区域设置为刚才创建的 Rgn1。

至此,一个区域约束规则就设置好了,以上步骤大家熟练之后,然后回到PCB编辑窗口中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PCB布线设计了。

网友A:
软件有中文版的吗?或者破解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有中文版的吗?或者破解版呢!

我公司这里都是用英文版的,自此之后英文阅读能力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