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机器,使用电脑USB供电,不同系统,电流相差120mA

楼主:
同样的机器,使用电脑USB供电,不同系统,电流相差120mA,类似于台式机摄像头的产品。XP系统比WIN7系统多120mA,不论是待机状态,还是打开摄像头,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的前面的USB接口和后面可能稍有不同
不同系统,电流相差120mA,有点大,不知道测试准确性如何

网友:
把设备从硬件管理器里卸载了看电流还有多少?差异还是120mA么。。。

网友:
XP系统比WIN7系统多120mA,是两台电脑,还是一台电脑,不同电脑,不同usb,输出可能有些差异。

网友:
感谢大家热心。统一回复一下。确实是同一台电脑的同一个USB插口的不同系统,而且多次按照这个测试条件进行测试过,确实有这个问题。最后也是没解决,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