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936烙铁坏了,扔了可惜,问问大神能不能修?

楼主:
学长说是变压器坏了,是不是只要换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能修,这个好修的很!变压器不会坏的!欢迎到付!

网友A:
拆开看一下,铁牛是不是好的,铁牛坏的挺多的,然后,就要分具体情况具体修了,说一种吧,有一种是加热不化锡,但是烙铁头温度又很高,这个一般是其中有一颗电阻坏了导致的,化锡不行,调高后又会把板子烫坏.具体那颗电阻你要拆开看一下具体的电路图,好像是在电位器附近,
其他还有一些故障,你自己慢慢摸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铁牛是不是好的,铁牛坏的挺多的,然后,就要分具体情况具体修了,说一种吧,有一种是加热不化锡,但 ...

牛铁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变压器不容易坏的,一般是烙铁头的线断了,烙铁控制台不能正确测量烙铁头的温度导致, 拆开仔细检查就能发现,我的两个936烙铁都是线断了,接好线后就完全正常了。注意不同型号的烙铁头和烙铁控制台可能不能互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不容易坏的,一般是烙铁头的线断了,烙铁控制台不能正确测量烙铁头的温度导致, 拆开仔细检查就能发 ...

你是指这里的某根线断了吗?

网友:
变压器不会坏的,第一,烙铁芯坏了,第二电路板坏了,淘宝都有,换上就行,30块以内就搞定!

网友:
不行就改白菜白光

网友:
一般都是烙铁头问题

网友D:
你们学校真好,有这种调温的烙铁

网友E:
可以修的,一般936的烙铁就是那个发热芯坏的多一些,其他的应该都不会坏的。936的发热芯我记得是通用的,可以购买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修的,一般936的烙铁就是那个发热芯坏的多一些,其他的应该都不会坏的。936的发热芯我记得是通用的,可 ...

我是那个灯都亮不了,热也不热。如果发热芯坏了的话等应该会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学校真好,有这种调温的烙铁

都是自己买的。嫌弃实验室里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那个灯都亮不了,热也不热。如果发热芯坏了的话等应该会亮的吧?

这个就要卸开看了,靠猜是猜不出来的呀。一般的话,就只会坏发热芯。

网友F:
扔了可惜,送给需要的坛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这里的某根线断了吗?

不是控制台电路板上的线,是烙铁手柄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扔了可惜,送给需要的坛友吧,

不要的话可以送我一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这里的某根线断了吗?

这些线。

网友:
这么多坏的。。不可能的 恒温焊台很耐用的,灯不亮了就看看里面的控制板就可以了

小店

网友:
变压器那有那么容易坏的? 99%是电位器的问题, 我在国产电位器上吃过大亏, 进口的根本用不起.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936虽然是通用的型号,但是印象中生产的厂家数不清呢?
所以,很可能有些质量不太好的

变压器不容易坏,周边的部件,控制板、传感器、包括线什么的都是可能
拆个吧,很容易的,修理的话,或者可以对比好的焊台来对照

网友:
这么多烙铁,,,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