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6000系列DSP的片内总线架构、存储系统和外设

楼主:
TI C6000系列的DSP的内部总线架构、存储系统和各种外设(如EDMA3和PRU等),特别是片内的程序数据RAM和Cache系统,以及外设的EDMA控制器,Video port,McBSP,McASP以及SRIO接口等。

       片内总线带宽

图1. C6000的片内总线宽度

       C62x: 两个32-bit的加载和存储总线;
       C67x: 两个64-Bit加载,32-bit的存储总线;
       C64x, C674x, C66x: 两条64-Bit加载和存储总线;
       C6000系列DSP的片内系统框图

图2. C6000系列DSP的片内系统框图

       一些设备包含速度更低点的L3 RAM
       外部存储器:DDR2/3, SDRAM, 异步存储器
       MegaModule/CorePac模块:
       CPU
       L1 RAMs/Cache
       L2 RAMs/Cache
       EDMA/EDMA2/EDMA3控制器等
       Switched Central Resource (SCR)/TeraNet for C66x设备

       Central crossbar switch,中央交叉通道转换器
       从CPU和主外设设备如EMAC, USB, PCIe到从外设设备如SPI,I2C,McBSP等的通路
       C66x的相对于C64x+的增强
       只有一套统一的总线而不是SCR
       所有的内存的处理都交给EDMA控制器完成;
       DM644x Davinci达芬奇处理器的内部总线框图

DM644x Davinci达芬奇处理器的内部总线框图

       主设备发起数据传输
       从设备只能按命令进行数据传输,但是从设备可以通过向CPU或者EDMA3发送传输请求中断来发起传输;
       C64x的片内存储

图4. C64x的片内存储

网友:
L1P Cache控制器
       直接映射(Direct Mapped (1 way))
       和CPU同频率,大小为16KB,每个cache Line大小为8条指令,即32字节
       L1D Cache控制器
       2-way Cache
       和CPU同频率,大小为16KB,每个cache Line大小64字节
       L2 RAMs、Cache控制器
       C6414/15/16 = 1M Byte
       C6411/DM642 = 256K Byte
       C64x+中加入了IDMA单元来进行以上3个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传输,还可以从片内存储到config配置寄存器。

      C6000系列DSP的外设

图5. C6000系列DSP的外设

       EDMA3控制器
       DMA来完成内存间或者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的数据传输,可以通过外部的设备事件来驱动同步,可以处理多达64个事件。DSP和ARM都能访问DMA通道资源,而对于从C64x+加入的IDMA而言,只有DSP才能访问其通道资源。

       另外还有QDMA通道(Quick DMA),可以进行内存间的DMA传输,必须是异步处理,即必须由CPU来发起,一般的DSP上会有4-8个QDMA通道。

       这些DMA通道间会共享一些资源,包括128-256个参数组( Parameter RAM sets (PARAMs)),以及64个传输完成标志位(TCCS)以及2-4个传输挂起队列。

       主外设
       VPSS (以及其他主设备)
       USB, ATA, Ethernet, VLYNQ会共享SCR的访问;
       PRU(Programmable Realtime Unit)控制器

图6. PRU框图

       PRU包括2个独立的实时RISC核(大概只有40条指令,进行逻辑,算术和流程控制等),能软件编程来实现外设,访问GPIO针脚,PRU还有自己的中断控制器,还可以通过SCR来访问内存,同时还能完成功耗管理控制,如关闭ARM或者DSP,以及根据系统事件尽可能的关闭处理器或者唤起处理器。

       管脚复用,即通过编程来定义管脚,实现你需要的外设。

       多通道缓冲串口McBSP(Multi-Channel Buffered Serial Port)
       2/3个全功同步串口;
       最高速率能到100Mbps
       支持SPI总线协议
       支持多个通道的处理 (T1, E1, MVIP, …)
       多通道音频串口McASP (Multi-Channel Audio Serial Port)
       支持多达8个立体声 (16个通道)
       I2C support
       单独的SPI或者I2C设备;
       SRIO(Serial Rapid IO)
       高速的串行传输,如C6455设备支持4个SRIO接口,可以进行链式连接通信;每个接口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3.25Gbps(足够支持一路的1080P的HD视频了),可以跟SRIO switch,hub以及FPGA连接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
       时钟和计数器Timer / Counter
       32-bit timer/counters可以用来产生中断;
       64-bit的timer/counters可以用来对算法进行评估;
       Ethernet EMAC
       10/100 Ethernet MAC,PIN和PCI复用;
       TCP/IP协议栈 stack由TI提供的NDK
       一些更新的设备支持10/100/1000 Ethernet MAC
       Video Ports (DM系列Davinci处理器)
       用于视频图像的采集和显示;
       两个8/10-bit BT656或者raw RGB模式;
       16/20-bit raw模式或者高清应用的20-bit Y/C模式
       支持8-bit的行缩放和色度重采样

       本文主要介绍TI C6000系列的DSP的内部总线架构、存储系统和各种外设(如EDMA3和PRU等),特别是片内的程序和数据RAM和Cache系统,以及外设的EDMA控制器,Video port,McBSP,McASP以及SRIO接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