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的c2000系列到底算不算DSP?

楼主:
C2000基本就是MUC的领域,因为有原有DSP的血统(浮点及FFT运算)有人将其称为DSP,不过它的使用定位还是集成芯片,主要是处理IO和通讯数据,DSP主要是解决算法需求,对接口的处理并不看重。而C2000系列除部分高端具有浮点单元,主流都是定点运算,高端单片机的范畴。

网友A:
TI把他归类为MCU就是MCU,别人说的不算。主要是TI以前把他归类为DSP,现在改为MCU,而用他的人感觉MCU低级,继续叫DSP好体现他的高大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把他归类为MCU就是MCU,别人说的不算。主要是TI以前把他归类为DSP,现在改为MCU,而用他的人感觉MCU低级 ...

这一贴水出了成绩,更水出了实力,同时水出新的高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一贴水出了成绩,更水出了实力,同时水出新的高度

这一马屁拍出了精神,拍出了气场,更拍出了马屁新的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贴水出了成绩,更水出了实力,同时水出新的高度

精辟
人有三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马屁拍出了精神,拍出了气场,更拍出了马屁新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