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端存数据到SDRAM,arm从SDRAM读数据

楼主:
   开发板:友晶DE1-SoC,主芯片:Cyclone V 5CSEMA5F31C6。   我想实现的一种功能是,FPFA读取AD端口的数据,并存到FPGA端的SDRAM中,然后ARM通过AXI总线桥读取SDRAM中的数据。ARM访问FPGA端的SDRAM,我是仿照友晶提供的例程做的。
   FPGA端读取SDRAM我是想通过写一个IP核,添加到qsys里面,然后和SDRAM控制器相连,来访问SDRAM,请问这样的话,这个IP核应该怎样写,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用双口ram,直接用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双口ram,直接用IP

那arm访问双口ram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怎么会 麻烦呢?

网友:
用dma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arm访问双口ram就比较麻烦了

arm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快速访问双口ram吧

网友:
之前没用过DMA,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我现在用x家的soc,也是ram快速传递数据到fpga,也是用的dma.cpu占用率比较低,性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x家的soc,也是ram快速传递数据到fpga,也是用的dma.cpu占用率比较低,性能还不错。

好的,很感谢啊

网友:
没有玩这么高级板子!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解决了没?我基本也是想实现你所说的功能,FPGA端读取一张图片存在SDRAM,HPS访问SDRAM读取图片,完全没头绪呀!

网友:
自己写一个avalon master的IP核,添加到qsys里面就可以实现FPGA读写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解决了没?我基本也是想实现你所说的功能,FPGA端读取一张图片存在SDRAM,HPS访问SDRAM读取图 ...

自己写一个avalon master的IP核,添加到qsys里面就可以实现FPGA读写sd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一个avalon master的IP核,添加到qsys里面就可以实现FPGA读写sdram

我是用D5M采集图片,存在FPGA端的SDRAM,然后HPS访问SDRAM读取数据,最后用来做图像处理。您说的太抽象了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D5M采集图片,存在FPGA端的SDRAM,然后HPS访问SDRAM读取数据,最后用来做图像处理。您说的太抽象了 ...

qq:390446358   可以加qq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390446358   可以加qq聊一下

好的,已经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D5M采集图片,存在FPGA端的SDRAM,然后HPS访问SDRAM读取数据,最后用来做图像处理。您说的太抽象了 ...

朋友QQ多少,欢迎多多交流,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