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空闲位

楼主:
关于SD SPI模式上电初始化过程如下,空闲位为0表示初始化完成。问题:空闲位是响应数据中的哪一位?bit 0位?

网友:
没搞过SPI模式。这个在SD规范上写的有吧。

网友:
dat0用作忙指示

网友:
知道是忙指示,但是是哪个寄存器的哪一字节的哪一位表示?

网友A:
每一个指令都有一个响应,空闲位就是指那个指令响应里的某一位,具体记不清了,你看看sd卡指令及相应的格式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指令都有一个响应,空闲位就是指那个指令响应里的某一位,具体记不清了,你看看sd卡指令及相应的格式 ...

今天看了一天也没找到是哪一位

网友B:
我查了一下SD 2.0 specification, SPI部分,

CMD1 是 R1 response, 看描述:

我觉得就是最低位了,为1则初始化未完。

网友C:
是BIT0位,SD卡的规范里说明,跟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SD 2.0 specification, SPI部分,

CMD1 是 R1 response, 看描述:

我觉得就是最低 ...

in idle state?昨天也看到了SD协议中中响应格式说明
那么读写操作中busy指示还是bit0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BIT0位,SD卡的规范里说明,跟楼上说的一样

SD所有命令的响应忙标示都是bit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D所有命令的响应忙标示都是bit0?

这个要看所发命令对应的响应是哪种类型,有R1和R2类型,再根据类型里的标志位进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所发命令对应的响应是哪种类型,有R1和R2类型,再根据类型里的标志位进行判断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