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是否支持C55x系列DSP?

楼主:
谁知道,matlab的simulink是否支持C55x系列DSP的仿真编程,如果可以,如何得到相应的资源?谢谢!

网友A:
C55x不知道,F系列还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5x不知道,F系列还是可以支持的

谢谢你

网友:
你这儿说的Matlab支持CCS仿真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这里的支持ccs仿真是指什么?你需要用来做代码生成,然后直接下载到芯片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