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之Hardfault_Hander

楼主:
今天写了个程序,由于上次没测试导致调试花费时间很长,所以准备写个测试程序,看看各个变量的值对不对,结果 。。。见下图

网友:
int main(void)
{
        u8 i;
        u8 data[256]={0};
  u8 recieve[256]={0};

        i=1;
        i++;
}

定义一个数组长度256能行,两个不行;
两个数组都定义长度为250时就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义一个数组长度256能行,两个不行;
两个数组都定义长度为250时就行,这是为什么?

栈空间不足导致的,大容量数组最好是改成全局变量。
你改下栈空间大小应该也可以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栈空间不足导致的,大容量数组最好是改成全局变量。
你改下栈空间大小应该也可以应付。

谢谢你!原来是这样  栈512个字节  不够用。

网友C:
在.s 文件 中将栈最好修改成2K,免得后面一直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 文件 中将栈最好修改成2K,免得后面一直修改

你好 请教个问题片子上的输出时钟可以做什么它的效果,是书上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