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AF 5288复位电路设计解析

楼主:
帮忙解析一下此电路,用的芯片是STM8AF5288

网友:
这是加了上拉5V啊,没什么的,是不要硬复位吧,要是复位直接接地就行。

网友:
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V,随着充电的不断进行,电容两端的电压不断升高,充电电流不断减小。充电完成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基本与电源电压持平。充电时间t=0.9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