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BFS的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一个24位ADC里的图片
找了一些关于dBFS的资料
对于24位ADC
dBFS = 20*log(code / 16777216)
最大为0dBFS,最小应为-144.49dBFS
但是下图的曲线还有低于-160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从频谱上分析,把时域的信号拆解成很多很多个不同频率的小信号叠加起来的结果,每个小信号的幅度就小了。
至于为什么能分辨出小于ADC最小量程的信号,可以理解为过采样的作用。

网友:
这个图是幅度谱或功率谱,纵坐标单位是dBFS/[FFT BIN], 而不是功率密度谱, 纵坐标单位是dBFS/Hz。

幅度谱或功率谱中的纵坐标代表的是每个FFT BIN内所包含的功率,FFT BIN的宽度(即:FFT的频率分辨率),等于 [采样频率]/[FFT点数])。对于宽带噪音(比如底噪),FFT BIN的宽度越小,每个FFT BIN内包含的功率就越少,其高度自然就越低。如果FFT的频率分辨率足够细,表面上看到的底噪电平就会足够低,这个不受ADC的最小分辨率影响。因此这种图必须配合采样频率和FFT点数,也就是说频谱的频率分辨率来看,不同频率分辨率的图不能直接地比较底噪电平的高低。

功率密度谱则不同,其纵坐标代表的是每Hz内所包含的功率, 就是说其频率分辨率固定为1Hz了,因此可直接用于比较不同功率密度谱图之间的底噪电平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