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基于keil的 STM32F030 的软件工程模板 ?

楼主:
求 F030的工程模板(或NUCLEO-F030R8的软件例程,或STM32F0308-DISCO的软件例程)。

在附图一、附图二所示的 ST官网 没找到 F030的工程模板,故发帖求助。
请前辈、大侠指点!

谢谢!

附图一,Discovery kit with STM32F030R8 MCU 官网页面截图

附图二,NUCLEO-F030R8 官网页面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

劳驾 给我发下“ 使用内部晶振的配置程序 ”

直接论坛上给你吧,搞不好还有其他坛友需要的,文件里面SetSysClock函数配置系统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有以下问题 不解,还请指点 !
在main函数中,感觉对系统的初始化 是否 过于简单了 !
...

SystemInit函数是在main函数之前在启动汇编代码里调用的,不用自己调用,如图:
可以自己修改SystemInit函数里面的内容,设置使用的时钟源和运行主频,例如我这里是使用的内部晶振。

网友B:
看看能不能用吧,我是正好前些日子用到了F030,公司的程序不能给你,例程能给你。

网友C:
nucleo板子就有历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用吧,我是正好前些日子用到了F030,公司的程序不能给你,例程能给你。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nucleo板子就有历程啊

请问,Nucleo板子的例程 在哪里 能找到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用吧,我是正好前些日子用到了F030,公司的程序不能给你,例程能给你。

谢谢版主!

有以下问题 不解,还请指点 !
在main函数中,感觉对系统的初始化 是否 过于简单了 !
可否 在 delay_init()函数前 加入 void SystemInit (void)函数,用于 初始化 嵌入式flash接口、PLL、更新系统核时钟变量 ?

附图一,main函数

附图二,SystemInit ()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temInit函数是在main函数之前在启动汇编代码里调用的,不用自己调用,如图:可以自己修改SystemInit函 ...

谢谢版主!

是的,想起来了,systeminit是在汇编代码里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temInit函数是在main函数之前在启动汇编代码里调用的,不用自己调用,如图:可以自己修改SystemInit函 ...

谢谢版主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请教:
1. 这行代码 就是 初始化 为 内部晶振 ,对吗 ?
2. 我的样机有外部晶振,假如要使用 外部晶振,就是 将 HSI 时钟 使能位 置0,对吗 ?如下: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请教:
1. 这行代码 就是 ...

具体寄存器操作看数据手册吧,我给你的程序,貌似是用的外部晶振,我这里有使用内部晶振的配置程序,如果需要可以给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寄存器操作看数据手册吧,我给你的程序,貌似是用的外部晶振,我这里有使用内部晶振的配置程序,如果 ...

谢谢版主 !

劳驾 给我发下“ 使用内部晶振的配置程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论坛上给你吧,搞不好还有其他坛友需要的,文件里面SetSysClock函数配置系统时钟的。

谢谢版主 !

版主说的在理!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