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么有简单的舵机控制程序,一个通道就行,CPU是stm32f103

楼主:
又出现错误了,大侠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o(╯□╰)o

网友:
你到底是要舵机控制程序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先解决编译问题吧,那个识别符没有定义,在整个工程中搜索这个识别符,看看能不能找到,识别符在哪个文件里,有没有正确的包含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