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我也想玩玩。

楼主:
之前一直用FSL的openSDA仿真器,后来官方固件更新重命名为DAPLINK,偶然的机会看到microbit。后来在群里看到有人说D大有在发起microbit的众筹活动。
关注microbit有一段时间,决定自己DIY还是源于D大的帖子。链接如下,

https://www.oschina.net/news/78289/micro-bit-opensource-reference

在官方参考设计的基础上,替换了一下原有的电源管理IC,去掉了板上锂电池座,改用外置电池供电。其他的地方没有大的改动。参考设计上使用的蓝牙模块,是台湾产,型号为 MDBT40-256V3,产品链接如下,

http://www.raytac.com/products.php?id=2

某宝此型号seeedstudio 有售,但价格太贵了,双12活动价降了20,但还是没下定决心买。自己搞!啥都自己DIY的结果,就是有点作了!
晒下PCB靓照,

nrf51822模块PCB图如下,基于价格考虑,没有采用半孔工艺(多100大洋)。这给接下来焊接造成了太大太大的困扰。奶奶的,就差这点钱麽,答案是 差钱。

nrf51822模块焊接就用底部的焊盘焊接到主控板。焊接过程就不罗列了,比较难焊接。虚焊、短路都给碰上了。
焊接成果图,飞了两根线,唉,

下载固件,使用工具Jlink,SWD模式。
看效果,

问题是,串口打印没有信息输出。继续找问题。

网友:
速度真快

网友:
快了出不来细活

网友A:
这个外观就没microbit的逼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观就没microbit的逼格了

这是官方给出的参考,和现在microbit不一样。现在就是一直在修改细节上的问题,所以进度有点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方给出的参考,和现在microbit不一样。现在就是一直在修改细节上的问题,所以进度有点慢。

慢工出细活,不着急。把各种细节现在确定好,免得后面大家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不着急。把各种细节现在确定好,免得后面大家麻烦

是的,已经在完成了一半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方给出的参考,和现在microbit不一样。现在就是一直在修改细节上的问题,所以进度有点慢。

恩,参考设计采用模块化设计,软件方面是兼容的。
官方是这么介绍的,

The reference design, which is a complete module design of a compatible micro:bit, and is designed to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micro:bit or designing their own variant.

网友C:
你这个节奏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节奏太快了

一直在关注,没想到在众筹。。。(⊙﹏⊙)b

网友:
笔记2
micro:bit板载一个仿真器接口(DAPLINK),MCU使用NXP的KL26,其固件为,

The hex file/image that contains both of these together can be found here: hex file

在segger官网,会发现有将板载接口转换为 J-Link OB的固件,同时附带了两个demo,

链接地址,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网友D:
不错来着,话说长相确实不美观,但重在真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来着,话说长相确实不美观,但重在真实哈,

确实丑,
还是原版黑色够逼格

网友:
厉害了,软硬兼顾

网友:
KL26:烧BBC micro:bit J-Link OB Firmware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BBC_microbit
那nrf51822 烧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