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引脚的时钟输出

楼主:
如何测得输出的时钟值,用什么工具?

网友:
搞定了  逻辑分析仪
    CS->KEY = CS_KEY_VAL;                   // Unlock CS module for register access
    // Select ACLK = REFO, SMCLK = MCLK = DCO
    CS->CTL1 = CS_CTL1_SELA_2 | CS_CTL1_SELS_3 | CS_CTL1_SELM_3;

    CS->KEY = 0;

用指向符啥意思啊   指向的值手册上都没有   看不懂     想把例程改成固件库程序然后跑一下  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