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时钟树怎么设置才能输出50hz的脉冲呢

楼主:
用的是TIM3    O(∩_∩)O~

网友:
什么地方输出50Hz的脉冲,STM32在50Hz是工作不了的。问题说清楚

网友:
TIM3只是stm32的一个外设,你这配置的可是stm32的系统时钟。你需要使能TIM3外设,然后配置TIM3的工作模式和相关参数。st的hal库中有相关的例程,建议好好仔细研读下。

网友:
这就在时钟源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分频,倍频的处理,给对应外设设置对应的频率。认真分析手册,默认状态,相关的这些寄存器的设置是什么,对应每个环节,得到的频率是多少,最后看,定时器部分,用哪个时钟,相关寄存器,如何计算,得到最终结果。分析清楚了,就需要配几个寄存器。

网友:
用pwm啊。靠自动重装载值和预分频系数来实现,调用库函数来改变或者调整你需要的占空比。

网友:
根据系统主频合理的配置定时器,如果最大定时常数也无法满足50Hz,那需要使用软件分频。另外一个思路是利用PWM资源,这同样需要软件和定时器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