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阻尼振荡波形要如何产生?

楼主:
大家好,上图的波形是对一个电感充电5us,放电后产生的阻尼振荡波形。
请问具体电路要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给LCR回路一个冲击,冲击过后就是这种波形。LCR回路的损耗必须比较小(电路分析课程中叫欠阻尼,高频电路中叫Q值高)。详见电路分析课程中二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