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0充电电池给电路板上电烧毁电路板

楼主:
1芯积分
我的18650 4节电池串联  我的LDO电压可以到30V 为什么当我接上电池的时候会烧掉电路板?
电池的负级接在电路板负极 正极是通过接插件对接的情况给电路板正极供电,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正常工作却烧掉了电路板,我怀疑是接插件的时候电池正极的火花导致,请问一下  有人有这个经验吗,望指点一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可否用BUCK电路来抵消电池接触瞬间所产生的火花呢,我用DCDC试验 9——18V输入 输出5V 出现火花但能正常工作 说明电池火花并没有烧掉DCDC 那么为什么直接接触到电路板 火花会导致电路板烧毁呢?

网友A:
有没有加过压保护,过流保护,防反接电路。最好把电路图发上来,便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过压保护,过流保护,防反接电路。最好把电路图发上来,便于分析。

没有过压过流保护 ,因为电池才十几V 芯片电压可以到30 所以就没加

网友B:
1.“,,,工作却烧掉了电路板,,,”至少说明板子上某个器件功率不够,过电流太小,这要分析是电路烧毁的情况
2.板上、正负极安全距离不够,或者叫爬电距离
3.使用锂电池最好不要直径接电路,要增加锂电池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工作却烧掉了电路板,,,”至少说明板子上某个器件功率不够,过电流太小,这要分析是电路烧毁的 ...

不好意思 是字打错位置了 。是有时候正常工作 ,有时候却一接触,接触处有火花,然后板子也冒火了;锂电池有厂家提供的充放电保护,工作要求必须是导线对接时给板子上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过压保护,过流保护,防反接电路。最好把电路图发上来,便于分析。

最好加上保护,烧坏的是不是LDO。是的话,就在它的前端加上保护,试试。输入,输出压差比较大的话,LDO发热会大一些,效率较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上保护,烧坏的是不是LDO。是的话,就在它的前端加上保护,试试。输入,输出压差比较大的话,LDO发 ...

是Ldo 但我就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功耗很低 另外我用可调电源怎么接怎么试都是好的,请问加什么保护可以消除这个火花带来的影响 ,烧毁是因为火花造成的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Ldo 但我就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功耗很低 另外我用可调电源怎么接怎么试都是好的,请问加什么保护可以消除 ...

电池正极,串联自恢复保险丝,串联10欧功率电阻,串联压敏电阻,到负极。压敏电阻和后面负载电路并联。参数可以再调整。看看管不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正极,串联自恢复保险丝,串联10欧功率电阻,串联压敏电阻,到负极。压敏电阻和后面负载电路并联。参 ...

前面说的压敏电阻串联是说错了吧,压敏电阻和负载并联 如果出现电压过大,类似于直接短接电池正负极,然后保险丝断开?10欧的功率电阻串在电路中,就是用在正负极短路的情况下吗

网友:
可调的限压限流实验电源在此时彰显用武之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面说的压敏电阻串联是说错了吧,压敏电阻和负载并联 如果出现电压过大,类似于直接短接电池正负极,然 ...

不是直接正负极短接啊。不是还有串联的电阻呢吗,阻值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正负极短接啊。不是还有串联的电阻呢吗,阻值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不用功率电阻,用一个普通的大容量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正负极短接啊。不是还有串联的电阻呢吗,阻值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

请问下 如何这个方案,压敏电阻和自恢复保险丝容易坏吗

网友:
确定不是LDO上压降过大,导致其温度过高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不用功率电阻,用一个普通的大容量电阻就可以了吧?

大容量电阻?什么意思啊。容量指的是啥。串联在供电线上,封装应该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 如何这个方案,压敏电阻和自恢复保险丝容易坏吗

这我不敢给出太肯定的答案。这几个元件的参数,应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压敏电阻和自恢复保险丝,选择合适型号。应该比较稳定,起作用的话。先看看能不能起作用,再测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