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测码值软件

楼主:
有时候我们编程需要知道遥控器键值码,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制作一个查看遥控器键值码的电路

网友A:
有木有电路原理图?可否告知如何接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电路原理图?可否告知如何接串口?

里边有软件和电路图,电脑接口线都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边有软件和电路图,电脑接口线都标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