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集编码转换问题

楼主:
在ccs上编程,字库用的是Unicode码 要怎么把中英文字符串转成Unicode来打印?

网友A:
把你的原文件按unicode格式保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原文件按unicode格式保存就行。

恩,明天再试试

网友:
有看到gun的libiconv基于windows 和 arm gcc的实现,但是工程的用ccs 里ti的编译器(没有选成gcc),不知道能不能移植过来,或者有其他可移植的字符集转换库

网友:
ccs 里的gcc貌似自带libico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