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电路如何去检测某个设备是否连接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一个设备下面通过RS485下面挂了一些设备,除了发送指令超时等待来判断设备是否连接了?还有更高效的办法嘛?

网友A:
485不具备硬件侦测功能,只能靠软件。有回应则必然有设备接入,超时无回应则可以认为无设备或设备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不具备硬件侦测功能,只能靠软件。有回应则必然有设备接入,超时无回应则可以认为无设备或设备离线。

是否可以增加一些电路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非要这么玩当然可以,但需要单独引线,而485通常都是长线应用,而长线必须考虑传输问题,会带来很高的成本,你觉得值得么?

网友:
如1楼,还是看响应

网友B:
我提供一个芯片型号,不知道这个是否能作为一个思路。wateras哥,你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参考下,
用过这么一款ti的芯片SN65LVDT33PW,是个6输入(3对差分信号),3输出的片子。
我记得是如果有差分信号进来,输出会有高电平,我记得应该是这样,时间久了。。。
所以你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一个芯片型号,不知道这个是否能作为一个思路。wateras哥,你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参考下,
用过这么一 ...

好的,多谢了,我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