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给若干串联电池模块供电问题

楼主:
现有50串电池串联构成的电池模块,10串为一单元,共5个单元,外部5V系统经过5个隔离电源模块分别给这个5个单元中芯片供电,副边输出地分别为每10串组成单元中最低一节电池负极。同时5V系统还给单片机供电。请问5个单元里芯片如果要和单片机通信,需要加隔离芯片吗,为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有单元芯片引脚将单片机烧毁了,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网友A:
是通过哪里将单片机损坏的?保护电路是否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哪里将单片机损坏的?保护电路是否足够?

通过一个休眠脚,芯片如果要休眠,会给一个电平信号到单片机,就是这个脚将单片机I/O击穿,从而使单元地与GND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哪里将单片机损坏的?保护电路是否足够?

“请问5个单元里芯片如果要和单片机通信,需要加隔离芯片吗,为什么?”
显然5个单元中芯片和单片机通讯必须经过光耦之类隔离。因为5个单元的“最低一节电池负极”不是同一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一个休眠脚,芯片如果要休眠,会给一个电平信号到单片机,就是这个脚将单片机I/O击穿,从而使单元地 ...

信号通过什么给出?加了保护电路没有?引线是否过长?

网友:
楼主应给出具体电路,至少是电池与系统连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