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供电,板子上是5V,需要隔离吗?

楼主:
就是想知道一下隔离的必要性。

网友:
仅这点情况,还不能判断板子“必须隔离”与“不能隔离”,而对5V供电的板子,电压转换是必须的。

网友:
板子耐流能力

网友:
估计指的隔离应该是降压把24V转为5V,这一点是必须的

网友A:
是要转换电压,24V转5V,我在考虑是用LM2596转5V还是用一个隔离DCDC转5V,因为隔离DCDC功率小,有点不太够,想直接用降压芯片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要转换电压,24V转5V,我在考虑是用LM2596转5V还是用一个隔离DCDC转5V,因为隔离DCDC功率小,有点不太够, ...

如果没有特别原因,是无需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特别原因,是无需隔离的。

嗯,先做个不转的看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先做个不转的看看吧。谢谢

“先做个不转的看看吧”

万万不能“做个不转的”!
电压转换是必须的。隔离则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可能不必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做个不转的看看吧”

万万不能“做个不转的”!
电压转换是必须的。隔离则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可 ...

呵呵,对,肯定要转成5V的刚才写错了。多谢提醒

网友:
是否需要隔离跟你的应用要求有关,楼主没有提供相关信息,那谁能知道……

网友:
隔离还是不隔离,这个要看你的使用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