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用的pads9.5基本脚本用不了,求助求助!~

楼主:
如图所示,这里有用过pads的可以帮忙看一下,想导出来物料,但是点击这个基本脚本没效果,系统是win10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帮你顶!

网友B:
问一下用过的网友把。给你呼叫下:@dontium   @freeelectron   @cat3902982  @ienglgge

网友C:
script这个我还没用过,但从我的系统看,好象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ript这个我还没用过,但从我的系统看,好象可以用:

你的是win10 系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用过的网友把。给你呼叫下:@dontium   @freeelectron   @cat3902982  @ienglgge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帮你顶!

感谢

网友D:
我是WIN7的,貌似可以出来的!

网友:
我没有WIN10 系统!

网友E:
刚看到,什么现象,是点击后,没有反应吗。现在我用win7,9.3, 这个功能正常。原来用过win8, win8上我记不清用没用过这个选项了。修改pcb后,能正常保存吗。要不能保存,就没有破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WIN7的,貌似可以出来的!

win7 是可以出来,我的是win10系统,点击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看到,什么现象,是点击后,没有反应吗。现在我用win7,9.3, 这个功能正常。原来用过win8, win8上我记 ...

我是win10系统,现象就是点击基本脚本,正常是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好像是类似excel那样的 记录物料元件个数什么的,但是我点击后没效果。就是这个情况,修改pcb后是可以正常保存的,你是用的那边版本的pads?我是9.5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win10系统,现象就是点击基本脚本,正常是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好像是类似excel那样的 记录物料元件个 ...

win8 ,上,9.3   9.5 都用过,就是,我不记得基本脚本是否用过,现在不用那台电脑了。win7  只用过9.3   ,基本脚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8 ,上,9.3   9.5 都用过,就是,我不记得基本脚本是否用过,现在不用那台电脑了。win7  只用过9.3   ...

好的 谢谢。不过我的还是用不了 唉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想要导出坐标文件一直打开不了。一直看你这个帖子有没解决,今天逛完好几遍安装完之后的文件夹,发现了一个文件,安装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G:
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打开安装目录D:\MentorGraphics\win32(我的示例),找到 base_post_install_script.bat 这个文件,双击打开安装,安装的时候会让你使用license,选择第一个,然后沿用安装生成的license.txt文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打开安装目录D:\MentorGraphics\win32(我的示例),找到 base_post_install_script.b ...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根据您的方法点击base_post_install_script.bat这个文件。发现没有打开安装选项

网友H:
复制一个系统的脚本,把你需要的脚本用记事本打开,复制粘贴后保存就可以了。再run。

原因:win10下,你打开脚本会发现脚本是空的,所以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复制一个系统的脚本,把你需要的脚本用记事本打开,复制粘贴后保存就可以了。再run。   原因:w ...

都不正确!win10 系统必须选择兼容性,勾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