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过孔打在焊盘上,是否可行呢?

楼主:
由于空间原因,想把一个过孔打在焊盘上,但是,这样容易漏锡。我想到,做成实心孔。比如,外径20mil,内径0mil。顶层穿到底层,软件完全可以做出来。不知这样是否存在问题。请指教一下哈。

网友:
实心过孔?
你们确定实心和过孔两个字可以组合?
实心了还是过孔么?还能链接两个电气层的连接吗?
过孔的孔径最小是有限度的,一般的板厂加工能力是有限的,强行搞怪,要么板子出问题,要么有钱任性。。。
不让过孔打在焊盘上,并不是绝对禁止,只是对于生产加工来说,会存在让本身焊盘对应的器件有虚焊的风险,不万不得已,尽量不在焊盘上打过孔,如果楼主有钱,可以做塞孔。。。
另外盲孔,这个和“实心过孔”没有一点关系,埋盲孔只是不打穿PCB,不是通孔类型的,和实心不要扯一起。。。

网友:
肯定不行,漏锡又咋了,让它漏

网友A:
就是放焊盘,即孔的直径是0
孔如兼顾焊盘,一般是穿线焊接或放直插器件,做出实芯只有在外面焊接

问题是“漏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放焊盘,即孔的直径是0
孔如兼顾焊盘,一般是穿线焊接或放直插器件,做出实芯只有在外面焊接

问题 ...

过回流焊时,焊盘上的锡膏从孔里流走,容易虚焊。我没有试验过,原来,有同事说过,不能这样。也能搜到这种说法。

网友:
太小的孔很难加工,最小的孔径与PCB厂家设备有关。

网友B:
楼主提到的“漏锡”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你过孔打的太大了,回流焊的时候,锡膏融化后从焊盘漏下了吧。
其实我自己也在焊盘上打过过孔,但是好像这种做法一般不太提倡,我之所以打过孔是因为地方不够了,有点“逼良为娼”。
我打的过孔内径8mil,外径12mil。
如果线宽较小,可以打的少一些,这个的把握要看你具体的情况;
如果线宽较大,可以并排的打几个,这个还是要看你的具体的情况。

总之,我用上面提到的过孔,没有出现过楼主提到的“漏锡”的情形。

网友C:
实心过孔?楼主简直太幽默了!先想清楚过孔的作用和实现的方法,直线思维竟能到如此的地步……
上小学时读过一本西方人写的训练思维的书,里面有个例子:有个话剧编剧打算让演员从舞台上消失,他琢磨出了一个方法——向演员打出一束黑光。楼主琢磨出的实心过孔正如这道“黑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心过孔?楼主简直太幽默了!先想清楚过孔的作用和实现的方法,直线思维竟能到如此的地步……
上小学时读 ...

实心过孔, 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是盲孔(我没用过), 二是塞孔(这两年画过几块这样的高密度板), 工艺是先填充铜浆或树脂, 然后电镀。盘中孔一般用于高密度BGA的扇出,做出来的焊盘用肉眼看不到中间的过孔,不过如果是镀金或沉金板,用高倍放大镜可看到中间孔位的铜要比焊盘体凹进去一些,喷锡板则基本上看不出来

网友: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建议焊盘上打过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实心过孔?
你们确定实心和过孔两个字可以组合?
实心了还是过孔么?还能链接两个电气层的连接吗?
过孔 ...

塞孔本来就是"实心过孔", 不用扣字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到的“漏锡”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你过孔打的太大了,回流焊的时候,锡膏融化后从焊盘漏下了吧 ...

内径8mil,外径12mil,我没用过这么小的孔,是不是对pcb厂家有较高的要求呢。是否会增加费用什么的。我最小外径也有18mil。用的水平很一般的加工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实心过孔?楼主简直太幽默了!先想清楚过孔的作用和实现的方法,直线思维竟能到如此的地步……
上小学时读 ...

好像我没有表达清楚,普通过孔内径里面是空的,我想要内径里面填满金属。就像在电路板里插入一个实心铜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实心过孔, 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是盲孔(我没用过), 二是塞孔(这两年画过几块这样的高密度板), 工艺是先填充 ...

我说的就是塞孔啊。不过,我这过孔不是整个在焊盘里,外径20mil,一部分在焊盘上,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塞孔啊。不过,我这过孔不是整个在焊盘里,外径20mil,一部分在焊盘上,应该也可以吧。

盘中孔塞孔工艺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了焊盘上的孔漏锡的问题, 不会限制你是放在正中央, 还是放在焊盘的边缘, 只要你愿意加工艺费, 厂家不会作任何限制. 当然了, 你要放在板边缘那就不行, 这跟普通孔一样受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塞孔本来就是"实心过孔", 不用扣字眼

你见过实心的井吗?

网友:
这个过孔是18mils, 孔径8mil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见过实心的井吗?

这要看是什么井了, 半导体里的P井, N井是一种状态, 建筑的沉井是一种施工工艺

网友G:
比较公认的结论应该是,尽量不要把via打在SMT焊盘上,但是在密度比较高的pcb上,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在不得不这样干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些弥补的措施,比如塞孔。最近在搞的那个板子,一个256的BGA MCU和一个BGA84的DDR,因为256BGA的间距比较大,可以直接扇出,但是BGA84的间距就小一些,同规格的via没法扇出,我又不想用那么小的过孔(过孔太小一般的pcb工厂不接受)所以直接扇出via在焊盘上,而没有加塞孔处理,后来贴片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虚焊问题。产品的板子上一定要严格要求,不然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话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比较公认的结论应该是,尽量不要把via打在SMT焊盘上,但是在密度比较高的pcb上,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在不得 ...

决定做盘中孔, 就要有接受塞孔费用的心理准备, 又要骑马又不想买马, 试骑的代价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心过孔, 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是盲孔(我没用过), 二是塞孔(这两年画过几块这样的高密度板), 工艺是先填充 ...

注意,楼主给出的孔径是0mil。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像我没有表达清楚,普通过孔内径里面是空的,我想要内径里面填满金属。就像在电路板里插入一个实心铜柱 ...

那可不能说孔径是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塞孔本来就是"实心过孔", 不用扣字眼

塞孔跟不打孔(楼主的孔径是0)是两个概念,塞孔当然要先打孔。如果说这是“抠字眼”,那也太随便了吧,蚂蚁不是一向讲究严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意,楼主给出的孔径是0mil。

孔径设成0没关系啊, 线路板厂家会跟楼主勾通并给出解决方案的: 按厂家最小钻孔工艺钻孔, 然后金属化过孔并塞孔.
任何厂家在生产PCB时, 都会作工艺补偿, 比如说要做一条0.1mm宽的线, 厂家会做工艺补偿, 按0.13左右来做. 同事, 由于金属化过孔会占去一定的孔径, 你要做0.8mm的孔, 厂家得按0.85来钻孔. 那么你要求0, 厂家也不会傻傻地说孔径为0没法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径8mil,外径12mil,我没用过这么小的孔,是不是对pcb厂家有较高的要求呢。是否会增加费用什么的。我最 ...

这个你要问板厂,一般的板厂应该可以达到的。你这个跟板厂沟通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孔径设成0没关系啊, 线路板厂家会跟楼主勾通并给出解决方案的: 按厂家最小钻孔工艺钻孔, 然后金属化过孔 ...

做塞孔是要跟厂家专门沟通的,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有些厂家不沟通,直接会自己改最小工艺,那孔径当然就不再是0了。可见这么玩,不但不严谨,甚至可能会导致后续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塞孔是要跟厂家专门沟通的,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有些厂家不沟通,直接会自己改最小工艺,那孔径当然就 ...

你只要在焊盘上放过孔, 厂家就会找你, 问你要不要塞孔找平.
你的BGA下面没过孔, 厂家也会找你, 除非这个工厂快关门了.
我是给楼主讲解盘中孔的方法, 不是纠结楼主的0孔径, 我想楼主已经在我的回复中得到了答案

网友C:
塞孔就是塞孔,如果要做,必须跟厂家充分沟通,并按照厂家给出的工艺参数设置要求的过孔孔径,同时在工艺文件中特别说明哪些孔要做塞孔。电工平时绝大多数做的板子都是委托给小PCB厂,沟通情况可不容乐观。给0孔径过孔,厂家可不会白白给你做塞孔,要是擅自更改后按常规过孔处理,然后做阻焊剂涂布盖孔,这样一面焊盘,一面过孔被涂布覆盖,若板子是高密度的,特别是BGA之类的底部焊盘如此处理,半堵的过孔一旦在高温下爆气泡,焊接不良率立刻上升,到时候造成废板特别是出厂一段时间才废的板跟谁哭去?
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会因各自的立场和处境的不同而不同,更何况还有个理解力和严谨性的差异。良好的工作方法要求与人沟通时尽量做到准确、完整,口头说说未必能保证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定得说清楚并验证对方是否准确理解,同时还必须给出书面要求备案,防止对方内部沟通出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塞孔就是塞孔,如果要做,必须跟厂家充分沟通,并按照厂家给出的工艺参数设置要求的过孔孔径,同时在工艺文 ...

楼主提问: 实心过孔打在焊盘上,是否可行呢?由于空间原因,想把一个过孔打在焊盘上,但是,这样容易漏锡。我想到,做成实心孔。

作为一个电工, 看到这种问题, 就会想到楼主要做盘中塞孔, 会去给楼主讲解工艺和厂家的勾通方法, 而不是去扣字眼说那里来的0孔径.

前面一页, 有人问我有没有实心的井? 我答: 沉井.

沉井的内径是多大? 如果一定要找个洞来量, 那直径为零, 如果认为施工过程中, 填井芯之前的工艺井内径, 那就是有的, 你挖多大就多大. 沉井是口井吗? 不是, 沉井实际上是个桩

PCB的塞孔与沉井十分相似, 塞孔不是孔, 就是PCB里面的一个桩, 与沉井的区别是: 沉井传递的是力, 塞孔传递的是电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只要在焊盘上放过孔, 厂家就会找你, 问你要不要塞孔找平.
你的BGA下面没过孔, 厂家也会找你, 除非这 ...

这可未必,我就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我可不会来个0孔径。SMD的焊盘需要反面走线很常见,并非一定不能在焊盘或焊盘的边沿布放过孔,这需要综合考虑。有一次,我下了一批板,在一SSOP焊盘边沿放了一过孔,厂家直接给反面堵了,于是遇到了爆气泡问题。当然,这对我的板子不会影响焊接质量,封装是我专门设计的,为的是手焊和机焊两用,焊盘比标准尺寸大。手工焊时没啥问题,机焊有些板有爆气泡,对外观有影响,客户就犯嘀咕表示担心,我只能解释让他们放心用,烦不烦?以后的板子,俺直接把这类过孔改成通孔焊盘,进锡并不影响焊接质量。当然,这只是常规焊盘,高密度的BGA、QFN之类可不能这么玩。
PCB厂家,做事严谨、主动沟通的,通常价格也比较高,便宜的小厂基本上不会主动找你,甚至对你的纸面要求都置之不理,但问题未必不能解决,用自己的设计去弥补也是有意义的。高工艺要求的板子,则务必不能找小厂,但很多时候,厂家的素质未必能很快分辨,往往是等吃亏上当了才醒悟,这种事相信几乎每个电工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问: 实心过孔打在焊盘上,是否可行呢?由于空间原因,想把一个过孔打在焊盘上,但是,这样容易漏锡 ...

实心过孔打在……,打孔能是实心的么?语言使用需要规范。呵呵,又成了语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未必,我就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我可不会来个0孔径。SMD的焊盘需要反面走线很常见,并非一定不 ...

这超出楼主的问题, 我不计划继续讨论, 楼主如果想实现"理想", 就告诉工厂, 你要做塞孔好了.

做塞孔是比较赚钱的活儿, 厂家会非常高兴的.

网友C:
塞孔、沉井之类的词汇,没有歧义,决不会引起误解。但打个没有尺寸的洞,然后说先打洞再塞上,这就成了文字游戏。语言的意义的在于沟通,明明有无歧义的词汇为何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塞孔、沉井之类的词汇,没有歧义,决不会引起误解。但打个没有尺寸的洞,然后说先打洞再塞上,这就成了文字 ...

如果楼主还不明白怎么做再说吧, 争论这个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还不明白怎么做再说吧, 争论这个没有意义

我如是解答是为了帮助楼主养成严谨的习惯,如果楼主受了“刺激”,反而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收益。可惜,彻底被你搅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如是解答是为了帮助楼主养成严谨的习惯,如果楼主受了“刺激”,反而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收益。可惜 ...

呵呵...

网友D:
楼主记得给板厂提要求, 做塞孔, 只要提了这两个字, 厂家就会追着你问是那个地方, 是那些焊盘, 因为他们想赚钱. 因此, 你设多大的孔都不影响结果. 板厂都会说服你不用管孔径, 他们会搞定(他们用最省钱的钻孔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不能说孔径是0mil。

这就像,数学中的极限法,外径不变,内径逐渐减小。最后变成0.铜管变成铜柱。这样理解可以吗。外径毕竟不是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记得给板厂提要求, 做塞孔, 只要提了这两个字, 厂家就会追着你问是那个地方, 是那些焊盘, 因为他们想赚 ...

谢谢你的回答,解释的很详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非常感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决定做盘中孔, 就要有接受塞孔费用的心理准备, 又要骑马又不想买马, 试骑的代价很高的

前辈说的是,目前暂时处理办法是先往焊盘上锡,然后单独把bga吹上去,,,,好痛苦。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这思想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