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sh焊接

楼主:
lis3dsh封装很小,底部没有热焊盘
以前就听说这个传感器很难焊接
这回新做好的PCB,第一次焊
为了保证成功率,我使用了无敌加热锅在底部加热
这样热风枪不至于吹太长时间
可能是使用了无铅焊锡
加热锅和热风枪配合起来还吹了好长时间
刚焊好芯片的时候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和20Mohm档量了一下各I/O到GND和VCC的电阻
全部无穷大
焊上I2C上拉电阻和排针
后来又用铬铁补焊了几次
还是无穷大
硬件方面没法证明焊没焊好了
下一步准备用开发板写个程序试一下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926/learn#lesson/8457

网友A:
全部无穷大,感觉可能没焊好。可以给板子供电,看看其他引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无穷大,感觉可能没焊好。可以给板子供电,看看其他引脚有没有电压。

用单片机测试了一下,可以读到数据
证明VSS,GND,SCL和SDA应该是焊好了
有时间再测试一下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