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4MA求助

楼主:
从输出端1号哪里输入24V交流电;经过二极管进去;然后从输出端2号哪里输出4MA;现在不知道里面的LM2902运放和那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真的看成了4MA,是4ma吧

网友:
运放与晶体管构成一个基本的恒流源电路.两个线性稳压块构成运放的工作电压,5V那里是虚地。

网友A:
这是个工业控制标准4~20mA变送器的电路,输入的并不是交流信号,应该是直流24V,那个二极管只是一个防止接反的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工业控制标准4~20mA变送器的电路,输入的并不是交流信号,应该是直流24V,那个二极管只是一个防止接 ...

“输入的并不是交流信号,应该是直流24V,那个二极管只是一个防止接反的保护电路。”
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