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高频变压器求助

楼主:
我现在算出我的变压器要0.2MM和0.35MM的,我司现在有0.16MM和0.33毫米的,这个应该怎么绕;请高手指点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
去买点0.2 0.35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0.2  0.35的是初级?次级?驱动级?

网友:
线径较细,无非是发热较多。如果是短时间工作,问题不大,但肯定不能连续工作。

网友:
非要自已绕变压器的话, 就多备些线, 我从0.05-3.2的线, 不下30卷. 线规格不够用就直接淘宝打样吧, 有人50元可打10个小变压器.
非得将就手头的线玩的话, 先绕粗的, 后绕细的, 再调整占空比, 把细线的电流有效值调小, 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A:
一根0.2是0.04,一根0.35平方是0.1225,用两根0.16平方是0.0512代替一根0.2的,用5根0.16的平方是0.128代替一根0.35的。并且根据 集肤效应,在高频变压器上,这种多跟线代替一根线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0.2是0.04,一根0.35平方是0.1225,用两根0.16平方是0.0512代替一根0.2的,用5根0.16的平方是0.128代替 ...

多根线并绕当然比较好。但楼主没有说用什么型号铁芯,也没有说需要绕多少匝,有可能受窗口限制,绕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