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pads里面关于铺铜的选择

楼主:
pads里面全部灌注和快速灌注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全部灌, 就是完整地重头来过. 快速灌, 就是以前灌过, 现在要再看一下效果, 复杂的板子的话, 前者可能要十几秒, 后者只要1秒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灌, 就是完整地重头来过. 快速灌, 就是以前灌过, 现在要再看一下效果, 复杂的板子的话, 前者可能要十几 ...

因为我设置了快捷键 都是默认的全部铺铜,但是教我画板的让我使用快速铺铜,默认的设置又改不了,所以想问一下,就算用全部灌注也没有问题吧,跟快速灌注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设置了快捷键 都是默认的全部铺铜,但是教我画板的让我使用快速铺铜,默认的设置又改不了,所以想 ...

如果不是很赶时间, 全部铺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 你问一下你那个老师, 画板时为什么要快速铺, 他从那儿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很赶时间, 全部铺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 你问一下你那个老师, 画板时为什么要快速铺, 他从那儿学的 ...

哈哈,我也是觉得奇怪,我说不是都一样的东西么,为什么非得要快速铺铜,所以过来论坛问了,老师还是客气对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