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8寸4位时间数码管封装尺寸

楼主:
刚初学PCb设计,想做一个简单的电子时钟,想用0.8寸的时间数码管,就是中间还有两个点的那种数码管,14个管脚,可是没有对应的封装库,想自己画一个,找到许多也没有找到尺寸,求论坛大神给一份尺寸图,在下谢过了。

还有就是请教一下,自己画了一个心形流水灯,不知道有没有错的地方,请大神帮忙看一下,然后怎么导出pcb打印在菲林纸上啊,谢谢各位了,刚学pcb,谢大家指导

网友:
不知道要的什么软件的封装库,
想明白了,其实就是背后打几个孔而已
到找封装的地步了,一定是原理图画好了,如果选好了数码管,有实物了,把几个安装孔画上,在软件中自己画个封装,就几个孔

网友:
新手能排成这样不错了,有些细节提点建议。

1、下载接口和开关的距离稍拉开一点点,会更方便安装。
2、如果你是用STC芯片,复位电路可以不要,现在的芯片有内置复位电路的。
3、电源输入端加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靠近单片机的电源端加一个0.1uF的磁片电容,系统可以运行得更稳定。
4、电阻上下、左右尽量对称看起来会更舒服。

另外,现在的开发板和教程大多数还在用STC89C52RD-DIP40这个型号,但实际用的人极少,高成本低效率,教材不改,误人子弟呀。

网友:
封装资料太难找,就找个实物,测一下就行了。还要确定引脚定义。
流水灯,电源插座,应靠近板边,电源走线粗一些。晶振,电容,都是直插的, 不能放在单片机内部,反面也不行,焊接困难。移动到单片机外面。

网友:
这种插件的其实很简单,1688上面有时候需要仔细看下,你需要的哪种型号的。直接上去搜。。。其实这些它的引脚间距是2.54的。其他尺寸在淘宝,阿里巴巴上有些店家的介绍里面都能搜到。或者直接拿实物量

网友:
画PCB卡尺不可少,买一把吧,写封装时经常会用到。

我的入门工具:
1、螺丝刀、电烙铁、万用表
2、稳压电源、示婆器
3、卡尺、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