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的MicroPython固件(测试版)

楼主:
LED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REPL可以使用了,其它模块还需要进一步测试,大家发现问题可以反馈一下。

需要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等软件下载,不能通过DFU方式下载(现在STM32L4的DFU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移植过程还需要等几天在分享。

网友:
Pin能用吗?

网友:
还没有仔细测试,但是LED(GP12)不行,是不是GPIOG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测试发现,除了PORTG,其它的可以驱动

网友B:
这个还能用玩完SensorTile,是不是空间不够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发现,除了PORTG,其它的可以驱动

看了下原理图,PORTG都是连在SAI总线上。是不是和SAI总线的初始化冲突了?虽然并不知道SAI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能用玩完SensorTile,是不是空间不够玩了

SensorTile的MCU是STM32L476,支持micropy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原理图,PORTG都是连在SAI总线上。是不是和SAI总线的初始化冲突了?虽然并不知道SAI是啥

不知道是不是,一般情况不初始化是不会启动SAI功能的。

SAI串行是音频通信接口,Serial audio interface

网友:
D大真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