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画多层板,每层放一个标识以方便板做完了可以看板 ...

楼主(2017-01-01):
在AD中画多层板,每层放一个标识以方便板做完了可以看板层,应该怎么放?
不知道这个怎么说,看有的PCB上有开窗,窗里面有数字,表示层号,不知道在AD里怎么放上的。
多层板

网友A:
画多层板之前,要有个规划
信号层几层,,电源和地放到那一层
快捷键L,可以看到信号层和内电层。不用标识,,,
所谓的开窗是指该处没有绿油,看到数字不一定是层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