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O STLINK DETECTED

楼主:
左上方的框里都是灰色的不可选

网友A:
没有检测到仿真器,看看驱动安装好没有,USB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设备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测到仿真器,看看驱动安装好没有,USB接口有没有问题?

我这个stlink就是安装不上,怎么办,按流程装了好几遍,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我这个stlink的驱动和软件装不上,怎么办

网友:
首先确定你用的是ST link ,再确定 STlink驱动安装了,再确定ST link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stlink就是安装不上,怎么办,按流程装了好几遍,就是没有反应

如果是淘宝那种10多元的,可能是质量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重新插一下STlink,如果不行的话可能STlink有问题,最好买个正宗的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