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图形化玩转STM32物联网智能硬件开发

楼主:
Copyright©2016 bigfanofIoT

一、概览
利全球领先的用第三方云平台-机智云,打造了基于超低功耗Nuleo-STM32L073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实现的功能有:
a)      远程手机APP控制RGB LED的颜色(红、绿、蓝);
b)     自带3种混合色,黄色、紫色、粉色,一键切换所需颜色;
c)      远程手机APP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d)     远程手机APP显示温湿度;
e)      红外传感器障碍物检测;

视频:
二、硬件介绍

NUCLEO-L073RZ是ST公司推出的一款针对STM32L0系列设计的Cortex-M0开发板,支持mbed ,兼容Arduino,同时还提供 ST Morpho 扩展排针,可连接微控制器的所有周边外设。开发板基于STM32L073RZT6设计,开发板还集成了ST-LINK/V2-1仿真下载器(但仅对外提供SWD接口),免除您另外采购仿真器或下载器的麻烦。并且具备Arduino接口,可接入 Arduino 巨大生态系统的各种 Shield 扩展板,让您能够轻松快速增加特殊功能。
机智云是智能硬件时代专为硬件提供后台支持的云服务平台,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统计分析、数据安全、远程管理、软件升级等。GoKit是机智云推出的一套智能硬件开发板,Gokit扩展板采用Arduino UNO接口,板载ESP8266-12F WiFi模块、温湿度传感器DHT11、2个按键、障碍物红外检测模块、微型直流电机、RGB 5050全彩LED。
三、软件系统
开发工具:STM32CubeMX和IAR for ARM,IAR不做介绍,这里介绍下ST推广的全新开发工具STM32CubeMX。
STM32CubeMX 是 ST 意法半导体近几年来大力推荐的 STM32 芯片图形化配置工具, 允许用户使用图形化向导生成 C 初始化代码,可以大大减轻开发工作,时间和费用。 STM32CubeMX覆盖了 STM32 全系列芯片。它具有如下特性:
① 直观的选择 MCU 型号,可指定系列、封装、外设数量等条件
② 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
③ 自动处理引脚冲突
④ 动态设置时钟树,生成系统时钟配置代码
⑤ 可以动态设置外围和中间件模式和初始化
⑥ 功耗预测
⑦ C 代码工程生成器覆盖了STM32 微控制器初始化编译软件,如 IAR, KEIL, GCC。
⑧ 可以独立使用或者作为 Eclipse 插件使用

机智云智能设备接入原理:
硬件厂商对硬件智能化的第一步是让设备能够联网,GAgent是机智云提供的一款兼容国内主流Wi-Fi模块、移动网络模块的模组系统。硬件厂商只需理解如何与GAgent进行通讯即可。GAgent主要的作用是数据转发,是设备数据、机智云、应用端(APP)的数据交互桥梁。可将GAgent移植到WiFi模组、GPRS模组、PC端等。目前机智云提供由机智云移植的WiFi模组对应固件有:汉枫LPB100、乐鑫8266、汉枫LPT120、高通4004、RealTek 8711AM 、庆科3162等。简单的说就是,WiFi模块里面烧录了一个叫GAgent的固件,然后这个WiFi模块对用户的MCU就是串口透传了,复杂的协议、交互都给封装了。
四、云端配置

我们在机智云开发者中心http://dev.gizwits.com/zh-cn/developer/创建一个名为NucleoL073GoKitS的产品并添加数据点,数据点是设备产品的功能的抽象,用于描述产品功能及其参数。创建数据点后,设备与云端通讯的数据格式即可确定,设备、机智云可以相互识别设备与机智云互联互通的数据。因为我们手机APP的功能需求是:
单独控制RGB LED的颜色(红、绿、蓝);
自带3种混合色,黄色、紫色、粉色,保证能一键切换所需颜色;
远程手机APP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远程手机APP显示温湿度传感器DHT11采集的温湿度;
红外传感器障碍物检测;
把以上进行抽象,依次为数值量下发控制、枚举量下发控制、数值量下发控制、数值量上报、布尔值上报。
所以建立如下数据点(这里可以利用官方提供的模板):
创建后的数据点如下:
五、MCU端编程
在云端创建产品,建立好数据点后,即可自动生成多种方案的工程,还可以下载自动生成的手机APP或者进行在线虚拟调试,机智云为广大开发者提供一系列简便的开发工具:
如利用虚拟设备,在没有搭建硬件设备平台时可模拟设备与云端的交互:
在服务栏目->MCU开发,我们选择独立MCU+WiFi方案:
点击生成代码包即可;
下载生成的工程,解压,其文件组织目录如下:
注意Gizwits文件夹下包含4个文件,这些是机智云协议层的,已包含云端创建的数据点信息并留出用户接口:
另外需要注意User目录下的main.c文件,这里包含了程序框架。
这个工程(基于STM32标准库函数且IDE为Keil for ARM)只是一个框架,但包含了和机智云通信协议层,用户只需要添加自己的驱动代码和业务逻辑,以本例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实现RGB LED的驱动,直流电机的驱动,温湿度传感器的驱动,红外传感器的驱动,以及收到手机APP发的指令后干什么,软件逻辑如下:
所以我们只需简单的移植一下,通过此图知道要把任意MCU通过WIFI模块连上机智云,只需实现3个简单的接口函数:串口发送、中断接收1字节数据,定时器1ms中断
如上图根据Nucleo-STM32L073和机智云Gokit V2.3扩展板原理图,确定了引脚分配。这里由于板载ST-LINK虚拟串口和Arduino UNO接口的串口有冲突,需要对Nucleo做点手术:
我们先用STM32CubeMX生成STM32FL073RZ的基于HAL库函数的IAR工程,配置详细方法参见附件STM32CubeMX生成配置报表PDF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堆栈Heap和Stack的设置,需要修改大一些,另外工程文件夹名为GokitShield_Nucleo64_STM32L073RZ:
再把云端生成工程的GizWits目录拷贝到IAR工程中,移植硬件驱动即可。
到此完成了机智云协议层的拷贝,下面拷贝硬件驱动层

我们在机智云官网下载微信宠物屋源码
解压,找到Hal文件夹,如下图,里面包含了外设驱动源码,但是这些是基于STD库函数且MCU是STM32F103C8T6:
而我们STM32CubeMX软件生成的是基于HAL库函数且MCU是STM32L073RZ,所以需要修改这些硬件驱动,移植这里就不介绍了,大家下载附件查看即可,我这里把这些驱动文件.c和.h放在一个文件夹Hal:
如下图IAR工程,红框是机智云协议层,蓝框是硬件驱动层。
需要修改的3个接口和需要添加的用户逻辑位于gizwits_product.c,前文提到的三个接口函数是定时器1ms中断,串口发送和中断接收如下:
上电,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查看日志:
总结:本文介绍了使用机智云自助开发平台快速创建智能产品的过程,并给出了移植机智云微信宠物屋SDK到Nucleo-STM32L073的过程。利用机智云强大的代码生成工具,我们只需简单的把用户代码填充到机智云为我们搭建的框架即可。
1.数据点
2.引脚分配:
3.PDF教程:

网友A:
这个看上去好像有点复杂了……可以学习下,正好宠物屋是有一套,原来说好的寄骗了我半年才寄,所以一直生机智云的气,没有玩起来,有空了还是可以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好像有点复杂了……可以学习下,正好宠物屋是有一套,原来说好的寄骗了我半年才寄,所以一直生机 ...

现在升级了,自动生成代码,协议不用移植,我这个是用CubeMX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