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DISCO评测【12】--基于NRF24L01无线照明

楼主:
本节我们主要是基于NRF24L01实现一个无线照明终端。由于收发需要一对,所以正好使用STM32F769和STM32F746一个做接收设备控制台灯的亮灭,一个作为遥控发射装置。对于NRF24L01来说大家都不陌生,和MCU之间通过SPI接口通信,正好我们的STM32F769和STM32F746都有ardunio接口,上面有一个SPI2,方便我们接入NRF24L01。本次用的SPI2,如下红色圈出
电路原理图如下:
实际硬件图:

实际的驱动程序如下: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NRF_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
//24L01操作线
#define NRF24L01_CE(n)   (n?HAL_GPIO_WritePin(GPIOJ,GPIO_PIN_1,GPIO_PIN_SET):HAL_GPIO_WritePin(GPIOJ,GPIO_PIN_1,GPIO_PIN_RESET))//24L01片选信号
#define NRF24L01_CSN(n)  (n?HAL_GPIO_WritePin(GPIOJ,GPIO_PIN_0,GPIO_PIN_SET):HAL_GPIO_WritePin(GPIOJ,GPIO_PIN_0,GPIO_PIN_RESET))//SPI片选信号
#define NRF24L01_IRQ     HAL_GPIO_ReadPin(GPIOG,GPIO_PIN_3)//IRQ主机数据输入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void NRF24L01_Init(void);//初始化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配置为接收模式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配置为发送模式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u8s);//写数据区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u8s);//读数据区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读寄存器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 u8 value);//写寄存器
u8 NRF24L01_Check(void);//检查24L01是否存在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发送一个包的数据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接收一个包的数据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针对NRF24L01修改SPI2驱动
void NRF24L01_SPI_Init(void)
{
    __HAL_SPI_DISABLE(&SPI2_Handler);               //先关闭SPI2
    SPI2_Handler.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2_Handler.Init.CLKPhase=SPI_PHASE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HAL_SPI_Init(&SPI2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使能SPI2
}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J_CLK_ENABLE();                        //开启GPIOJ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 //PJ0,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J,&GPIO_Initure);     //初始化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3;           //PI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输入
    HAL_GPIO_Init(GPIOJ,&GPIO_Initure);     //初始化

    SPI2_Init();                                    //初始化SPI2
    NRF24L01_SPI_Init();                    //针对NRF的特点修改SPI的设置
        NRF24L01_CE(0);                                     //使能24L01
        NRF24L01_CSN(1);                                    //SPI片选取消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6.75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2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读取SPI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2_ReadWriteByte(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pBuf[u8_ctr]=SPI2_ReadWriteByte(0XFF);//读出数据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SPI2_ReadWriteByte(*pBuf++); //写入数据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6.75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1);                         //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                 //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                           //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0,接收完成;其他,错误代码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6.75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SPI_HandleTypeDef SPI2_Handler;  //SPI2句柄

void SPI2_Init(void)
{
    SPI2_Handler.Instance=SPI2;                      //SP2
    SPI2_Handler.Init.Mode=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模式
    SPI2_Handler.Init.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模式
    SPI2_Handler.Init.DataSize=SPI_DATASIZE_8BIT;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2_Handler.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2_Handler.Init.CLKPhase=SPI_PHASE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2_Handler.Init.NSS=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2_Handler.Init.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2_Handler.Init.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2_Handler.Init.TIMode=SPI_TIMODE_DISABLE;     //关闭TI模式
    SPI2_Handler.Init.CRCCalculation=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关闭硬件CRC校验
    SPI2_Handler.Init.CRCPolynomial=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HAL_SPI_Init(&SPI2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使能SPI2
    SPI2_ReadWriteByte(0Xff);                        //启动传输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使能SPI2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2;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快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5_SPI2;           //复用为SPI2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4|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

}

void SPI2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__HAL_SPI_DISABLE(&SPI2_Handler);            //关闭SPI
    SPI2_Handler.Instance->CR1&=0XFFC7;          //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SPI2_Handler.Instance->CR1|=SPI_BaudRatePrescaler;//设置SPI速度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使能SPI

}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2_Handler,&TxData,&Rxdata,1, 1000);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

<blockquote>//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
贴代码用代码框更好哟!

网友:
SPI_HandleTypeDef SPI2_Handler;

void SPI2_Init(void)
{
    SPI2_Handler.Instance=SPI2;                      //SP2
    SPI2_Handler.Init.Mode=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模式
    SPI2_Handler.Init.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模式
    SPI2_Handler.Init.DataSize=SPI_DATASIZE_8BIT;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2_Handler.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2_Handler.Init.CLKPhase=SPI_PHASE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2_Handler.Init.NSS=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2_Handler.Init.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2_Handler.Init.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2_Handler.Init.TIMode=SPI_TIMODE_DISABLE;     //关闭TI模式
    SPI2_Handler.Init.CRCCalculation=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关闭硬件CRC校验
    SPI2_Handler.Init.CRCPolynomial=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HAL_SPI_Init(&SPI2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使能SPI2
    SPI2_ReadWriteByte(0Xff);                        //启动传输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F时钟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使能SPI2时钟

    //PB13,14,15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快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5_SPI2;           //复用为SPI2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
}

void SPI2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__HAL_SPI_DISABLE(&SPI2_Handler);            //关闭SPI
    SPI2_Handler.Instance->CR1&=0XFFC7;          //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SPI2_Handler.Instance->CR1|=SPI_BaudRatePrescaler;//设置SPI速度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使能SPI
}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2_Handler,&TxData,&Rxdata,1, 1000);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针对NRF24L01修改SPI2驱动
void NRF24L01_SPI_Init(void)
{
    __HAL_SPI_DISABLE(&SPI2_Handler);               //先关闭SPI2
    SPI2_Handler.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2_Handler.Init.CLKPhase=SPI_PHASE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HAL_SPI_Init(&SPI2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使能SPI2
}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开启GPIOG时钟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开启GPIOI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GPIO_PIN_12; //PG10,12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G,&GPIO_Initure);     //初始化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1;           //PI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输入
    HAL_GPIO_Init(GPIOI,&GPIO_Initure);     //初始化

    SPI2_Init();                                    //初始化SPI2
    NRF24L01_SPI_Init();                    //针对NRF的特点修改SPI的设置
        NRF24L01_CE(0);                                     //使能24L01
        NRF24L01_CSN(1);                                    //SPI片选取消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6.75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2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读取SPI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2_ReadWriteByte(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pBuf[u8_ctr]=SPI2_ReadWriteByte(0XFF);//读出数据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SPI2_ReadWriteByte(*pBuf++); //写入数据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6.75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1);                         //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                 //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                           //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0,接收完成;其他,错误代码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6.75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网友:
好的,多谢,之前不会

网友:
用手机APP控制就更好了,我有这需求,3597112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