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电流流向是A到K还是K到A?

楼主:
二极管的标识,就这个“A”、“K”,总是把我搞迷糊,虽然知道二极管是怎么回事,但从开始学二极管时,就没有接触到 “A”,“K”这个东西,后来偶尔遇到什么“A”的“K”的,总是理解好半天或找资料才能区分A及K对应P型或N型那一端。但总是记不牢。

谁有办法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可以么?

网友:
A英语阳极anode的缩写,K我觉得就不用记了

网友:
这样可以,
记住A
一定是大写的

网友:
记住字母顺序就行了,A在前,K在后,所以电流从A到K

网友A:
其实这个A与K是从电子管来的,A=Anode(阳极),K=Cathode(阴极),电子管内阴极发射电子,电子流从K到A,电流就是从A到K了。

网友:
K=Cathode,谁让英语不规范,以致不得不找个别字缩写的?报应啊。

网友B:
估计从电子管那里再讲到晶体管,可能容易记一些吧。

我记得在21IC上,好象是你讲的“拉” --  拉屎   , “灌” , 抱一桶水住肚肚里灌  ---------很形象地说明了“拉”电流和“灌”电流,这样记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A与K是从电子管来的,A=Anode(阳极),K=Cathode(阴极),电子管内阴极发射电子,电子流从K到A, ...

嗯,这种理解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从电子管那里再讲到晶体管,可能容易记一些吧。

我记得在21IC上,好象是你讲的“拉” --  拉屎    ...

那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讲过“拉电流”、“灌电流”,也从不使用这种说法,通常是说“流入”、“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从电子管那里再讲到晶体管,可能容易记一些吧。

我记得在21IC上,好象是你讲的“拉” --  拉屎    ...

那是圈圈说的: 拉出来, 灌进去

网友:
说起这个……大于号小于号我花了二十多年才记住

网友:
汉字拼音中声母和韵母到儿子学拼音时才搞清楚。

网友:
玩过CS的

记住AK47   哈哈

A到K

网友:
理解方式很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