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降噪电路如何提高降噪频率?

楼主:
在网上淘的,航空降噪耳机(233621),电路设计一般,人门级的效果,布线优良,想改为去人声(换用高速运放LMH6644),已经套出电路,可能有些不对的地方,请高手帮我看看能不能调高降噪的频率,做成全频的降噪耳机

网友:
第一,电路看不清,最好将网格去掉。
第二,能勉强看清的部分存在明显的错误,再认真复查一遍电路罢。

网友:
这个降噪是声学的,和运放带宽指标关系不大。

网友A:
主动降噪电路的原理是:通过MIC将外界噪声放大并反相,然后与线路信号同时送到耳机。只要送入耳机的外界噪声大小合适,则它和直接到达耳朵的外界噪声由于相位相反而抵消,达到消噪的目的。
在楼主的电路中,MIC_R就是外界噪声输入端,U2A是噪声放大,后面三个运放实际上构成一个反相放大器,噪声与线路信号在U2C的输入端叠加。U2A周围的一大堆电阻电容是频率均衡网络,消噪电路的频率特性主要由这个均衡网络决定,与运放的频响关系不是很大(当然换成频响好的运放更好)。楼主应该仿真一下那个均衡网络的频率响应,再确定如何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动降噪电路的原理是:通过MIC将外界噪声放大并反相,然后与线路信号同时送到耳机。只要送入耳机的外界噪 ...

层主,能加下你么?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把噪声直接方向然后产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加频域网络什么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降噪电路的原理是:通过MIC将外界噪声放大并反相,然后与线路信号同时送到耳机。只要送入耳机的外界噪 ...

层主?能加下你么?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能加下你么?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把噪声直接方向然后产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加频域网 ...

这是因为加到耳机的两路噪声并不是通过相同的路径过来的,所以必然具有不同的频率特性,加入均衡网络的目的就是使得两路信号在幅度、相位、群延时等各方面都能够尽可能匹配。

网友:
楼主要做降噪耳机, 怎么也得去研究一下听觉和声学原理, 不然抄个电路完全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加到耳机的两路噪声并不是通过相同的路径过来的,所以必然具有不同的频率特性,加入均衡网络的目 ...

层主,两路的均衡网络参数是一致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两路的均衡网络参数是一致的么?

当然是不一样的咯,一样的话不就等于没有做均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不一样的咯,一样的话不就等于没有做均衡吗?

大神,能加下你么?我QQ11324453856  真的不懂,现在搞的是反馈式的。主要是滤波电路这块儿,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加下你么?我QQ11324453856  真的不懂,现在搞的是反馈式的。主要是滤波电路这块儿,不是很明白

你有问题直接在这里问。这里人多高手也多,一些问题我可能也不一定很清楚,大家通过讨论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