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6原理图中移动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
在AD16原理图中移动元器,连接的导线会跟着动,怎么才能移动元器件而与之相连的线不动?

网友:
这好像是AD16新加的功能,没法改吧

网友:
同时按住Ctrl键进行移动操作

网友:
原理图中既然器件要移动为嘛不把线给去掉呢
绳捆索绑的移动,不如去掉再移动

网友:
在DXP-->Preference-->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Options-->Always Drag  把勾去掉
原因是,平时我们的操作是 “MOVE”,而在新版的AD16种,默认的操作却是 “Drag”,才导致了 不能旋转,以及器件链接的信号线也会跟着走

网友:
Drag这个比较烦人,去掉它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