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

楼主:
请问不同封装的电阻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替换?不同封装的电容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替换?

网友A:
对于电阻,主要注意的是耗散功率,不能超标使用,而耗散功率跟封装形式和尺寸相关。
对于电容,主要注意的是耐压,同样不能超标使用,而耐压跟封装形式和尺寸相关。

网友:
楼上讲得很对,补充一点:
如果对器件的性能有要求,那么问题更复杂一些。不同封装的电阻电容可能由于材料的不同,导致在电气性能方面有差别,例如金属膜电阻与合成膜电阻在精度与温度稳定性方面就有很大差别,又如铝电解电容与钽电解电容在ESR、ESL、温度稳定性等电气性能上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电阻要考虑功率
电容要考虑漏电流,ESR,温度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阻,主要注意的是耗散功率,不能超标使用,而耗散功率跟封装形式和尺寸相关。
对于电容,主要注意的 ...

那请问对于电阻耗散功率选错了会怎样,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对于电阻耗散功率选错了会怎样,能详细说说吗?

选小了,轻则会因电阻长期过热导致阻值变化,重则烧毁电阻。选大了,从可靠性上说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可靠性,所以做设计时应留取余量。但这么做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占用空间也会更大,所以需要兼顾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