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封装更新问题

楼主:
软件版本PADS9.54层板,orcad的原理图

问题描述,自己制作的一个封装,在库中只有一个名字,导入到两个不同的PCB中,层显示出现差异。

在附件的test.pcb中,如下图所示, 该封装放在底层,焊盘显示正常,但是在顶层的时候是这样的 设定的方形焊盘不见了。直接从PCB文件进入edit decal,会发现方形焊盘出现在第一二层。
另外还有一个文件WIFI_USART1.pcb。也有用到该封装,也是4层板,焊盘都正确。
test.pcb: ECO删除该封装,再从WIFI_USART1.pcb直接复制过来,封装显示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删除后,直接ECO从库中添加该封装,焊盘 也是错误的。updata from library是没有用的。compare ECO也没有用,
另外时间上是,test.pcb在最开始的时候,封装不是这样,后面慢慢更新修改成这样的。而WIFI_USART1.pcb是封装定型之后才调用的封装库文件。
虽然直接复制的方法是解决了问题,但是对这个现象有点纳闷,附录上附件

网友:
把层的显示关了,怎么 能显示出来?

网友:
你现在的设置及显示:

重新设置一下,让它们都显示,

网友:
第二个文件。
你的设置及显示是:

重新设置一下,它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文件。
你的设置及显示是:

重新设置一下,它就可以显示了:

额,您理解错了,版主,我的意思是这个PCB是正常的,而test里面的是错误的。不是层切换显示的问题。是test里面的PCB的封装,焊盘显示到了中间层,本应该是顶层和底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文件。
你的设置及显示是:

重新设置一下,它就可以显示了:

可能我在保存文件的时候,WIFI_USART1.pcb里面的层显示没有勾选上,让您理解错了,不好意思。WIFI_USART1.pcb里面的封装是正确的。而test里面的才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