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瑞萨芯片操作SD卡的同学指导一下

楼主:
有用瑞萨芯片操作过SD卡的吗?刚在KEIL官网发现了瑞萨的支持包,但是我这边芯片是8位的,型号upd78F0746,属于78K0/IB2系列,该包不支持,有用过该芯片或者用瑞萨芯片操作SD卡的同学指导一下,最好有瑞萨的文件操作库函数,我把STM32的文件操作库函数用到这里不支持。网上未找到相关例程,急
上次求助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9850-1-1.html

网友A:
先把底层SPI读写SD卡驱动调通再说文件系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底层SPI读写SD卡驱动调通再说文件系统的事

我使用51单片机单独调SD没问题,但是换上瑞萨的这个芯片,也是8位的,因为没有相关文件操作库函数调用,文件操作是个大难,要从底层写起。目前SD初始化没问题,接下来就是读写

网友:
文件操作直接找个轻量级的fat32文件系统就行,不必自己手动写,只需要把底层初始化,读写调通基本就能用文件系统了。

网友B:
上个文件系统就可以了,fatfs就可以,只需要实现3个底层函数,一个是初始化函数,一个读扇区数据函数,一个写扇区数据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文件系统就可以了,fatfs就可以,只需要实现3个底层函数,一个是初始化函数,一个读扇区数据函数,一个 ...

瑞萨可以用?

网友B:
这些都是上层应用,可以移植到很多单片机上,你只需要提供应用与单片机的三个接口函数就可以了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这个是FATFS的网站,百度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上层应用,可以移植到很多单片机上,你只需要提供应用与单片机的三个接口函数就可以了http://elm ...

谢谢,今天也在看这个网站